TL16C754C 扩展串口

楼主:
请问各位,还有人做过tl16c754c的扩展串口驱动。我现在的驱动在16c554上改的(原来的驱动工作正常),现在这个驱动当波特率在57600以上时,每次发送超过26个以上字符时就乱码,报帧错误。晶振工作正常。各位兄弟,还有碰到和我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FIFO最大是多少?
你设置时多大?

有可能是FIFO引起的。

我的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正在排查。

网友A:
754的FIFO是64的,够用的
你调的是554?
现在自发自收是正常的,我从外面直接短起来测试的。就是从外部串口发过啦就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4的FIFO是64的,够用的
你调的是554?
现在自发自收是正常的,我从外面直接短起来测试的。就是从外部串口发过啦就不对了

有这种事情?

你是裸机测试,还是wince下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

网友:
16bytes? 触发深度设为多少?波特率高的时候会丢数据吗

网友:
16byte
不会丢失数据了
但是c#某些程序会造成 乱码(波特率被恶意修改,至今不明白原因)

网友A:
我很纳闷,554正常,754怎么就不对。754就多了几个寄存器而已,而且增强特性又不用,直接给关掉。真是纳闷了。。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来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纳闷,554正常,754怎么就不对。754就多了几个寄存器而已,而且增强特性又不用,直接给关掉。真是纳闷了。。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来指点下。

接口兼容的吗?

网友:
接口应该兼容的,硬件确认过。而且自发自收是正常的,我就搞不懂外面发来的就不行了。寄存器配的都是我想要的,总线应该没问题。网上也收不到16c754的相关应用,郁闷。。。。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读完状态寄存器,再去读数据,就丢一位数据的情况?不读状态寄存器就不会丢。晶体用的14.7456M,片子使用的1.8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