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6的wince6.0能进系统,但是找不到NANDFLASH(MLC),Lanuch的地址不对,怎么解决

楼主:
手上有块S3C2416的板子wince5.0跑起来了 wince6.0能进系统,但是找不到NANDFLASH(MLC),Lanuch的地址不对,是用的SD卡启动方式。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用SD卡启动的什么?OS还是BOOTLOADER?
是否你的OM[0..4]以及GPC[5..7]硬件上连的不对?

网友:
不大明白楼主什么意思。是指NAND FLASH启动不对?还是什么?

2416 NAND 启动需要8BIT ecc校验的。只有这个正确,才可以启动。

网友:
系统桌面都能够看到,就是在我的设备里看不到 NANDFLASH,是不是注册表没有写进去,还是哪里没有设置正确,好像WINCE6.0跟5.0的NANDFLASH的接口不太一样,我用的是MLC 2G的FLASH,请问注册表怎么设置,还有其他的地方要更改吗。谢谢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官方的BSP,就已经实现这个功能了,自己改了东西?

网友:
Lanuch()地址不对系统还能起来啊?SD卡启动方式,你是说EBOOT在SD卡里面,还是NK在SD卡里面?看看nandflash的接口到底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就修改一下吧。另外是不是系统缺少管理组件没有加?

网友:
我就是 不明白那个 NANDFLASH的接口是在哪里改,根据什么来改。谢谢啊!

网友:
把你的NAND的每个page多少字节,地址周期是几个cycle报出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
SD卡启动的系统,然后再系统中看不到NANDFLASH的盘符可能性有好几种。
1、本身NAND的访问是否正常,如果EBOOT阶段连NAND访问都出问题那就要先解决NAND的访问,可能是硬件电路不对,焊接有问题,也可能是NAND的访问函数不对。
2、确保NAND能够正确访问的情况下在WINCE里还是看不到NAND盘符可能是NAND的驱动不对,注册表有问题,或者定制系统时没加FAT等组件。

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谢谢,现在是我烧好NK以后,拔掉SD卡,也能够启动,是不是 NK已经是烧在NANDFLASH里面了,MLC的NANDFLASH和SLC的是有区别的,我是从SLC的包移植到MLC NANDFLASH上。是不是接口有问题,注册表应该怎么样写才规范。

网友:
既然能启动肯定是NK已经烧到NANDFLASH里边了,WINCE下看不到盘符可能是驱动不对,注册表不对,组件没加,可能性很多。
还是找些MLC的驱动用用吧

网友:
哪个公司的开发板?

网友:
我也在用2416的开发板,天漠 和友坚的

网友:
HTX的吧    你能给我一个 原始的友坚MLC的BSP包吗 谢谢

网友A:
嘿嘿,很多人没有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很多人没有搞好。

是。。再烧个6.0的EBOOT就可以了。

6.0的MLC驱动使用的ONEDISK.Dll, 而5.0的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嘿嘿,很多人没有搞好。

是。。再烧个6.0的EBOOT就可以了。

6.0的MLC驱动使用的ONEDISK.Dll, 而5.0的是没有的
  6.0的EBOOT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行  是不是哪里代码有问题。

网友:
路过 看看
不知LZ问题解决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