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对话框程序的 键盘消息响应

楼主:
我用evc开发扫描枪的程序

以下的代码中   VK_F1的时候按F1就能运行。但是改成VK_NUMPAD0后运行按0键就是不响应。有人能够告诉我怎么回事吗?
BOOL CCollectData::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ode here and/or call the base class
        if(pMsg->message   ==   WM_KEYDOWN)
    {
                switch(pMsg->wParam)
                {

                 case   VK_F1:

                C1 dlg;
                        dlg.DoModal();
                break;

                }
        }        return CDialog::PreTranslateMessage(pMsg);
}

网友:
只有按0不响应?
别的数字键有响应吗?

网友:
看看WM_CHAR有没有响应吧

若有,再判断其值

网友:
只要是设置的数字键就都不响应,用WM_CHAR 也没有用

网友:
你是不是想用热键做
消息响应啊?

网友:
是的吧,我就是想当在对话框内点击数字键1的时候,跳出别的对话框。但是按F1的时候可以相应,按数字键的时候就是不响应。

网友:
用一个debug版本运行程序,在PreTranslateMessage()函数中trace 出消息ID,和消息的参数,然后按下数字键,看消息的ID和消息的参数,然后再针对这个消息去做操作,有可能按下数字键没有响应WM_KEYDOWN,而是WM_SYSKEYDOWN,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trace 出的信息会显示在output窗口中

网友:
你可以去判别
lparam到底按下的是哪个键值,
如果是你要的键值就弹出你要的对话框,如果不是就不处理

网友:
单步进去看LPARAM的值,先确定是不是0

网友:
我解决了
是我搞错了

扫描枪的键盘按键16进制是0x31,
我一开始以为是0x61

但是不支持VK_1,VK_'1',只能写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