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运行某个特定的应用程序变慢

楼主:
wince运行某个特定应用程序后系统变慢,退出该应用程序后,系统依旧很慢,检查了下内存,退出程序后系统只使用了7M内存,整个系统有40M的内存,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内存监视一下

网友:
AP退出后 系统还是剩余很大内存的,但也依旧很慢?是不是CPU在不断的被中断呢?

网友:
看一下进程列表,AP是否真的完全关闭了。

网友:
看看这个 AP 是否加载了某些服务吧,貌似那些服务没有停止呢...

网友:
不知你的应用程序是不是调用了底层驱动?有可能是CPU在不断中断,也有可能应用程序没有真正的关闭.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程序有没有内存泄漏的地方?

网友:
系统变慢除了看内存泄漏,还要看cpu占用情况,如果cpu被强行占用不释放,那自然会慢的。

网友:
我的串口驱动也有一些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应用程序也曾出现过突然变慢的情况,后来发现是CPU不知怎么进入了电源管理,主频降低了,导致对底层操作时的总线时钟出错。关闭电源管理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