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List控件问题,急!

楼主:
环境:WinCE 4.2 EVC开发
Dialog对话框,其中用了一个List Control控件
设置为了表格形式,
但是在设置字体时,无法正常完成,具体表现如下:
        CFont ft;
        LOGFONT lf;
        lf.lfHeight=15;
        strcpy((char*)lf.lfFaceName, "System");
        VERIFY(ft.CreateFontIndirect(&lf));
        m_list.SetFont(&ft,true);
m_list是一个list control控件变量
当lf.lfHeight得值大于2之后,则每行的高度显示非常的高,
而为1、2时,又非常矮
请问高手,应该如何使用,才能正常且方便的控制表格的高宽?
或有没有其它的好用的控件?
注:以上方法在VC6下试过,非常正常

网友:
扩展一下吧

网友:
VC不熟悉

网友:
没大侠来指点一下吗?

网友:
行高的问题解决了。
可是在使用行选择选项的时候,选择后的那个选择背景出现严重的错位,
比如那一行本来有80px高,可是它的选择背景只覆盖了那一行底部的70px,同时
它的下一行有10px被覆盖,这就导致这两行中间的那条横线反显了,
看起来特别别扭。
请问大侠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
或者我自己可不可以修改到那个类的实现,调整一下它在选择时的偏移量?
不要给我说不要用网格哟!!!

网友:
行高关联个iamgelist就行了,设置imagelist的高度为你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高的问题解决了。
可是在使用行选择选项的时候,选择后的那个选择背景出现严重的错位,
比如那一行本来有80px高,可是它的选择背景只覆盖了那一行底部的70px,同时
它的下一行有10px被覆盖,这就导致这两行中间的那条横线反显了,
看起来特别别扭。
请问大侠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
或者我自己可不可以修改到那个类的实现,调整一下它在选择时的偏移量?
不要给我说不要用网格哟!!!

你是使用了ListCtrl类吗?还是自己继承了ListCtrl类,自定义控件进行了自绘?

一般单纯使用ListCtrl,没碰到这么夸张的bug.如果你是自定义的,你再看一下自绘的部分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不是自定义的,没做任何扩展
在vc6中一样的用法,测试很正常,可是在wince里,那个行选显示就是不对
现在list就剩这个问题了,郁闷中

网友:
我发现了是这样的:在wince上,wince在处理list的表头时,表头比下面的内容栏明显要高——在windows下
与内容栏高度是一样的
我去掉表头之后,就不会有那种错位的现象了
只是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郁闷
有没有高人指点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