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添加BSP方法!急!在线等

楼主(2009-09-22):
请教添加BSP方法!急!在线等
请教各位,我目前有个X86下的BSP安装包,安装后sysgen发现产生了一个too many errors 的错误
后来又得到了一个BSP的原文件,但是没有CEC文件
请问我怎么能把这个BSP的原文件添加到PB中,可以制订NK工程??
注:WINCE50下!
安装
errors
在线

网友A:
没有一个已经可以定制系统的BSP?
----------
CEC 可以找到参照的例子吧
你吧第一个BSP的cec 放到第二个里面不可以吗,

网友B:
1. 直接把 .cec file copy 过来.
2. 把 .cec 中所有的路径全部改成新的 bsp
3. 把 .cec 中所有的 guid 全部用 guidgen 产生新的.
4. import 这个 .cec file.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C:
随便CLONE一个BSP,把那个BSP里面的文件夹全册掉,换成自己BSP的文件夹试试,不过要在ROOT的。BAT那添上自己的变量

网友D:
TO paul_chao:
3. 把 .cec 中所有的 guid 全部用 guidgen 产生新的
这个不理解!

网友E:
在PB5.0环境FILE——》Manage Catalog Items添加你那个BSP源文件的cec文件,然后到
Catalog->Third Party->BSPs下看看有没有你要添加的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