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的ADC驱动的问题请教~~~~~~

楼主:
各位高手,我用加载流驱动的方式在6410wince平台上做ADC接口的驱动,驱动跑起来了,但是感觉从AIN0---AIN3几个接口读到的数据不对,通过对比touch的驱动发现,读到的数据貌似touch的,触摸屏硬件接的是AIN4---AIN7,触摸屏对数据也有影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仔细看了看数据手册,寄存器设置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AIN0---AIN3通道的数据会受AIN4--AIN7的影响?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设置需要修改?谢谢!!

网友:
adc驱动和触摸驱动加互斥

网友:
不懂6410的ADC,不过,你是不是在触摸屏硬件接的AIN4---AIN7转换的时候,去读数据,作为AIN0---AIN3的AD值,一般这些是有个切换过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驱动和触摸驱动加互斥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互斥
另外,读AIN0---AIN3的时候你有没有做相应的设置?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读到的还是AIN4--AIN7

网友:
adc驱动和触摸驱动加互斥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采集AD数值的时候,触摸屏会不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互斥
另外,读AIN0---AIN3的时候你有没有做相应的设置?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读到的还是AIN4--AIN7

我也觉得读到的值是AIN4---AIN7的。我再试试加互斥。谢谢

网友:
晕  我加上了 互斥在代码里面,奇怪,现在触摸屏使用时是不能读ADC数据了,但是当ADC读数据的时候读出的数据好像还是不对。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