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用的RVDS版本是多少?我用RVDSV4.0怎么打不开*.mcp的工程文件啊?必须用RVDSV2.0?

楼主:
大家在用的RVDS版本是多少?我用RVDSV4.0怎么打不开*.mcp的工程文件啊?必须用RVDSV2.0?

网友:
RVDSV4.0产生的工程文件是*.project,怎么不是*.mcp?不向前兼容?

网友:
.mcp也可能是ADS的

网友A:
.mcp 是ADS的。ADS没有后续版本。
你只能重新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p 是ADS的。ADS没有后续版本。
你只能重新做了。

建立新工程,把文件一个个地加入?

网友:
不知道拿RVDSV2.2建立的工程,工程文件是不是*.MCP格式的?!
如果----.mcp 是ADS的。ADS没有后续版本。
那为什么我用ADS1.2去打开*.MCP文件怎么还要转换一下呢?我估计我这个*.MCP工程不是用ADS1.2建立的.

网友:
RVDSV2.2破解起来好烦----要打太多的补丁了.所以不想用RVDSV2.2,想直接用RVDSV4.0这个更高级一点的版本.没想到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ADS用的越来越少了,RVDS感觉是比ADS好多了,4.0版本有破解的么?以前下过一个不知道什么版本的。

网友:
先在ADS里面把*.MCP工程文件导出为*.XML文件,再在RVDS里面把这个*.XML文件导进来,这样就实现了ADS工程到RVDS工程的转换.

是不是这样的?看网上是这样提的,一些说明文档也是这样介绍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A RM提供了mcp2make实用工具来
协助将CodeWarrior (.mcp) 项目文件导
出为m a k e f i l e,以允许将这种文件进一
步导入到Eclips e和其他构建环境中。可
从A R M网站的下载区得到这些:h t t p://
www.arm.com/support/downloa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RVDS4.0 已经和ADS相差太远了。

6410 的是RVDS 2.2 的,我编译过,和ADS很像,RVDS4.0不一样的了。

RVDSV2.2建立的工程文件还是以*.mcp名称命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RVDS4.0 已经和ADS相差太远了。

6410 的是RVDS 2.2 的,我编译过,和ADS很像,RVDS4.0不一样的了。

确实用RVDS2.2就可以了!!!

网友C:
RVDSV2.2的工程文件是*.MCP的,RVDS2.2还附带有工程对应的*.MCP.XML文件,这个文件应该是为了工程能够用到新版本的RVDS而存在的.ADS1.2没有这样的文件,虽然可以导出工程对应的*.MCP.XML文件,但这个文件不能用到比V2.2还新的版本的RVDS里面去.

做了个实验::

一个在ADS1.2下可以编译通过的工程导出*.MCP.XML文件,在RVDS2.2里面导入可以编译成功,但在RVDSV4.0里面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RVDSV2.2的工程文件是*.MCP的,RVDS2.2还附带有工程对应的*.MCP.XML文件,这个文件应该是为了工程能够用到新版本的RVDS而存在的.ADS1.2没有这样的文件,虽然可以导出工程对应的*.MCP.XML文件,但这个文件不能用到比V2.2还新的版本的RVDS里面去.

做了个实验::

一个在ADS1.2下可以编译通过的工程导出*.MCP.XML文件,在RVDS2.2……

在RVDSV4.0里面导入ADS1.2导出的*.XML文件,编译老是报各种错误,老是说有文件找不到,已经定义的变量说没有定义
用ADS1.2去打开以RVDSV2.2创建的工程也是报很多文件找不到,向后兼容是不可取的.

网友:
RVDSV2.2跟ADS1.2差不多,但他们跟RVDSV4.0都相差的很远.RVDSV4.0有一个WORKBENCH IDE.

网友:
**** Rebuild of configuration ver64m_bin for project YL2410_BIOS ****

**** Internal Builder is used for build               ****
armcc -c --diag_style=ide --depend_format=unix_escaped --no_depend_system_headers -I../inc -I../SRC -I../usb -oSRC\rtc.o ..\SRC\rtc.c
ARM C/C++ Compiler, RVCT4.0 [Build 400]
armcc : error C9932:  Cannot obtain license for Compiler (feature compiler) with license version >= 4.0: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 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This usually happens when a license file has been altered.
Feature:       compiler
License path:  D:\Program Files\RVDSV40\Licenses\rvds.dat;D:\Program -
    Files\RVDSV22\Licenses\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8,523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Build error occurred, build is stopped
Time consumed: 1234  ms.

//======================
上面是RVDSV4.0没有破解报的错误!!!

网友:
不知道RVDSV2.2跟RVDSV4.0能不能共存啊!我的怎么出错了----把RVDS2.2工程导到RVDS4.0里面去.

网友:
1.ADS1.2的工程可以很简单就导到RVDSV2.2里面去
2.RVDSV2.2的工程要导到RVDSV4.0里面去,老是报错啊!----导入期发生问题.(但昨天记得这样是可以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重新装了一下RVDS2.2跟RVDSV4.0就不行)

网友:
导入期间发生问题
  导入项目期间发生问题: BootLoader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boot_retarget.c”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boot_heap.s”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boot_stack.s”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aquarius_mapping.h”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aquarius_registers.h”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boot_error.h”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boot_secure_types.h”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boot_source.h”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boot_types.h”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gpio.c”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gpio.h”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gpio_p.h”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SupportFile.h”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SupportFile.c”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boot_entry_point.s”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uart.c”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uart.h”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boot_init.s”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Revision.h”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BL_Library.a”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mmu_init.h”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mmu_init.c”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MMU_Service.s”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Wakeup_scenarios.h”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Wakeup_scenarios.c”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SystemRestore.c”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SystemRestore.h”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CartesioPlusEVB.c”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CartesioPlusEVB.h”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Platform.h”
    找不到目标“LPHandle”的文件“LibraryRev.h”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gpio.c”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gpio.h”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gpio_p.h”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aquarius_mapping.h”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aquarius_registers.h”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boot_error.h”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boot_secure_types.h”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boot_source.h”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boot_types.h”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boot_heap.s”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boot_stack.s”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boot_retarget.c”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uart.c”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uart.h”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boot_entry_point.s”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SupportFile.h”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Revision.h”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SystemRestore.c”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SystemRestore.h”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xLoader_init.s”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BL_Library.a”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SupportFile.c”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CartesioPlusEVB.c”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CartesioPlusEVB.h”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Platform.h”
    找不到目标“xLoader”的文件“LibraryRev.h”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boot_retarget.c”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boot_heap.s”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boot_stack.s”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aquarius_mapping.h”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aquarius_registers.h”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boot_error.h”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boot_secure_types.h”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boot_source.h”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boot_types.h”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gpio.c”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gpio.h”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gpio_p.h”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SystemRestore.c”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SystemRestore.h”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ConfigParser.c”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ConfigParser.h”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SupportFile.h”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SupportFile.c”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boot_entry_point.s”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boot_scenarios.h”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boot_scenarios.c”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uart.c”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uart.h”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boot_init.s”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mmu_init.c”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MMU_Service.s”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ApLoader.c”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Revision.h”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mmu_init.h”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BL_Library.a”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CartesioPlusEVB.c”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CartesioPlusEVB.h”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Platform.h”
    找不到目标“ApLoader”的文件“LibraryRev.h”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boot_retarget.c”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boot_heap.s”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boot_stack.s”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aquarius_mapping.h”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aquarius_registers.h”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boot_error.h”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boot_secure_types.h”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boot_source.h”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boot_types.h”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gpio.c”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gpio.h”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gpio_p.h”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SystemRestore.h”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ConfigParser.h”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SupportFile.h”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SupportFile.c”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boot_entry_point.s”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boot_scenarios.h”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uart.c”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uart.h”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boot_init.s”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mmu_init.c”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Revision.h”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mmu_init.h”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BL_Library.a”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SystemRestore.c”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MMU_Service.s”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CartesioPlusEVB.c”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CartesioPlusEVB.h”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Platform.h”
    找不到目标“MPTools”的文件“LibraryRev.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