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6410上DDR内存的问题

楼主:
我们将6410老开发板上的mobile DDR换成了DDR400(降频使用)的普通DDR,但一直跑步起来

通过跟踪确定是内存的问题。

我试着修改了时间参数、发送的命令,但一直不行,内存读写不正确。用示波器打过一些信号,除了个别的信号线有纹波(不影响逻辑)之外,其他都比较正常

希望有做过的达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再换另一种型号的内存。对比一下电压。具体的几个延迟设置。从理论上讲,这样换肯定没问题的,只要cpu别太挑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另一种型号的内存。对比一下电压。具体的几个延迟设置。从理论上讲,这样换肯定没问题的,只要cpu别太挑剔。

我也正打算换个型号的试试了,最好是换回266的。现在用的只是样片,都不确定是好的
但这是最后的出路了

网友:
内存的型号为K4H511638D

数据手册上说的很不详细,这也是一个郁闷的地方

网友B:
呵呵。我们也用的K4H411638D 6410, 128 64*2/256MB 64*4 都是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们也用的K4H411638D 6410, 128 64*2/256MB 64*4 都是稳定的。

你们也是从mddr移植的吗? 改动大不大?

网友:
看来做成功的还比较多啊,大家帮帮忙啊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们也用的K4H411638D 6410, 128 64*2/256MB 64*4 都是稳定的。

能不能指点一下你们DDR的MRS和EMRS命令都是多少啊?

我的是mrs=0x132.(原来是162)   emrs=0x000(默认设置)

网友:
我们的6400用的也是这个K4H511638D。没问题的。

网友:
关注,我的i.mx27板子上,原来也用mddr,后来换成了普通ddr,也是内存出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内存跑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