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工程师的职责

楼主:
硬件工程都有哪些职责呀?

网友A:
器件选型,画原理图,画PCB,验收PCB,写底层代码,无操作系统的还要写整个系统工作的代码,不同公司会有不同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器件选型,画原理图,画PCB,验收PCB,写底层代码,无操作系统的还要写整个系统工作的代码,不同公司会有不同的设置。

楼上说的得。

网友:
很杂,确实

网友:
看什么企业,越大的企业分工越细,工作越专一,例如只做Layout也是硬件工程师

网友:
小企业啥都干,俺wince驱动的都算硬件呢。呵呵

网友:
大公司 分工比较明确  小公司嘛 啥都干 硬件的让你编程序 都很正常,呵呵

网友:
硬件工程师的职责就是保证硬件能够可靠稳定的工作,并且具有可复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