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程序下载到CE上的问题

楼主(2009-02-22):
EVC程序下载到CE上的问题
我自己配置了个OS 在导出了我自己的SDK 然后把我在EVC上写的程序下载进去怎么运行不了啊 说我缺少什么库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我在配置的时候哦据没把MFC的支持选择上啊 ?
程序

网友A:
你的程序是基于MFC的么?

网友B:
导出SDK ---> 安装SDK ---> 工程中 选择SDK.
一切正常的情况下, 编译工程, 程序会自动下载到开发板上.

网友C:
缺少什么库呢,LZ就不能说清楚一些。
或者说说自己程序的基本情况,这样大家也好进行判断啊!

网友D:
可能有2种情况:一种可能是SDK的问题,配置时未添加MFC支持;另一种可能是EVC程序的问题,项目设置时未选择静态链接MFC库

网友E:
os没配置好

网友F:
MFC要加上去的。。。。还有里面有个standard SDK这个组件也是要加上去的。。你的这个SDK组件没有加上去下载回 出现问题。。。。。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