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DK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哥,可以帮忙一下小弟吗?小弟想在VS2005中导入一个SDK,该怎么导入?具体的操作是怎样的?因为小弟是一个初学Windows CE的学生,这些不怎么懂。可以帮忙一下吗?我的Windows CE是用4.2的。期待大哥们的支持,因为在作一个小项目,就是让这个难题难到了好久了。

网友:
google一下搞定

网友:
这个很简单!
先从你的WINCE工程里导出SDK,会生成一个MSI扩展名的文件.
然后双击安装就行了!就会安装到你的VS2005里了!
你下次在VS2005里新建一个应用程序的时候,就可以选择用这个SDK开发了!

网友A:
2楼的朋友,我就是这样子装,但是在VS2005中找不到这个平台,是什么问题?可以教下吗?

网友:
    哪位大哥帮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的朋友,我就是这样子装,但是在VS2005中找不到这个平台,是什么问题?可以教下吗?

但是在VS2005中找不到这个平台???你的意思是指找不到这个名字的SDK吧?
还有,没有建错工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楼的朋友,我就是这样子装,但是在VS2005中找不到这个平台,是什么问题?可以教下吗?

但是在VS2005中找不到这个平台???你的意思是指找不到这个名字的SDK吧?
还有,没有建错工程吧??

  是啊,就是找不到这个名字,我没有建错工程。

网友C:
CE4.2的SDK,能在VS2005下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E4.2的SDK,能在VS2005下使用吗?

这里有讨论VS2008和VS2005、及CE4.2 SDK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