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listview如何实现双击事件

楼主:
如题

网友:
如果是EVC的话:

LRESULT DoNotifyCyyyDlg1 (HWND hWnd, UINT w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INT nIndex, idItem;
        LPNMHDR pnmh;
        HWND hwndLV;
        NMLVDISPINFO *pLVdi;
        DBPERSONNEL Personnel;
        int j = 0;
        int k = 0;
        // 初始化
        idItem = wParam;
        pnmh   = (LPNMHDR)lParam;
        hwndLV = pnmh->hwndFrom;

        // 列表
        if (idItem == IDC_LISTVIEW)
        {
                switch (pnmh->code)
                {
                        case NM_DBLCLK:
                                // 有效操作判断
                                nIndex=ListView_GetSelectionMark(hwndLV);
                                if(nIndex != -1)
                                {
                                        PostMessage (hWnd, WM_COMMAND, MAKELPARAM (IDB_PERSONNEL_MODIFY, 0), 0);
                                        return TRUE;
                                }
                                break;

网友:
没有双击事件,单击事件不能解决问题吗?
可以尝试重写listview

网友:
看来要学习呀

网友:
listView下 itemActivate事件   同时在listView属性中修改Activation 为 TwoCl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