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关于WINCE的网络问题

楼主(2009-01-22):
关于WINCE的网络问题
简单的说,就是我编译出来的NK.NB0无法从路由器获取正常的地址,最后得到的地址都是169.254.*.*这样的私有地址,如果设置静态IP就无法ping通。。。communication service and networking下面的WAN和LAN相关选项均已经选择,BSP中的eth drv也选了。
我用的板子是AT9261-EK和AT9263-EK,网络模块都是DM9000,使用Adeneo的BSP,PB5和PB6下均有这样的情况,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现象?
对了,我用Adeneo提供的测试镜像是能顺利获取地址的,但用demo工程编译出来的NK.NB0也不行,难道是系统有冲突?
service
networking

网友A:
你肯定那个地方没设置好,要不组件加的不全!

网友B:
我在communication service and networking下面的网络协议也加了,bsp中的以太网驱动也加了,还有哪里要加的呢?
而且用demo工程编出来的也不行。

网友C:
从驱动加载的过程能看出一些眉目吗?注册表的相关项呢?有没有正确关联到D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