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系统API

楼主:
WINCE5.0 EVC4开发
有几个小功能请教一下:
1 设定背光时间。
2 将系统设置为待机状态。

网友:
SetBacklight

SetPowerState

这些都是和硬件(驱动)相关的,功能是否实现要看驱动是否实现了它们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google一下,就会有答案的

网友:
先百度,后谷歌

网友:
内事百度
外事谷哥
房事天涯
切记切记!

网友:
主要是看驱动方面怎么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事百度
外事谷哥
房事天涯
切记切记!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