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块51学习板,现在哪个好?价格都多少啊?

楼主:
我想买块51学习板,现在哪个好?价格都多少啊?

网友:
北京三恒星科技有限公司的SHX-51学习板最新报价:148元/套!!!!

SHX-51开发板针对初学者设计,降低用户学习成本和加快用户快速进入单片机开发领域,提供一个帮助用户快速开始单片机学习之旅的硬件平台。 本单片机实验平台提供大量的实用的实验例程和丰富硬件资源,并提供关于如何在本实验平台上实现仿真功能的制作过程,实现板上资源仿真和对外部仿真功能。 板上提供ISP接口和40Pin的锁紧座,用户可以将器件放入锁紧座中,使用ISP下载线和ISP软件实现对芯片的编程和实验,最大限度的为用户节约学习成本和加快学习速度。

1、一块SHX-51开发板;
2、一条RS232直连线;
3、一张资料光盘;
4、一条USB电缆;
5、16*2字符液晶模块(选配);
6、128*64图形点阵液晶模块(选配);
7、一条AT89系列下载线(选配)。

LED流水灯实验
矩阵键盘扫描及键盘音实验
数码管显示秒表实验
8位7段数码管显示实验
16*2字符液晶驱动显示实验
128*64液晶驱动显示实验
24C02的IIC接口操作实验
93C46的Microwire接口操作实验
音乐演奏实验实验
数字时钟实验
模拟报警声实验

网友:
网上有很多公开的学习板资料,对照起来,根据自己的知识DIY一块,这样学的效果最好。

网友:
不过买人家的现成产品,成本确实低。

网友:
我刚学,自己做还不得做到什么时候啊,还是买个板子学得了

网友:
Atmel的吧,我接触的大都是这个

网友:
100多块儿钱能买个了,足够你学习。。。taobao有好多。。。

你也可以去伟纳啊,之类的去看看。。。

网友:
广州的赛格电子城,有各种各样的51学习板

网友A:
买STC一搭搭吧,呵呵

网友:
   那个最便宜就买谁的只要有原理图就可以啊 程序不知道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STC一搭搭吧,呵呵

恩,这个应该很便宜

网友:
边做边学,学到的可是更多呀.建议边做边学.

网友:
自己画最好。

网友:
用proteus模拟

网友:
灌水也这么困难吗?

网友:
做个最小系统用面包板就可以了  单片机51的话用stc的吧下载程序方便  然后自己接1602  18b20   按键  等等

网友:
懒得画板子的话,自己焊一个吧。
可以试试C8051F330,
引脚不多,功能强大,图形化功能配置,自动生成代码。
缺点:需要买个仿真器。
SST89E58也可以,不需要仿真器,只一个串口线就OK了。
自己焊板子也很简单。加起来成本可能在30元以内。
一个芯片,几个电容电阻,一个晶振,几个按键,还有LED。

网友:
不要搞51了,想搞的话就搞ARM Cortext-M3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