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盘安全区读写扇区数的问题

楼主(2009-05-13):
关于U盘安全区读写扇区数的问题
首先读取F盘500的文件,将数据写入安全区,接着再把安全区的数据写到新的文件中,
一次读写128个扇区以上,新生成的文件是损坏的。读写低于128个扇区的,读写扇区数越低,读写速度越慢。当读写扇区数为128时,速度最快,新生成文件可以正常使用。安全区和私密区的读写都一样。
现在问题是,为什么一次读取128个扇区以上,新生成的文件是损坏的??哪位大侠解释下
问题
数据
安全区

网友A:
如果是通过BIOS中断int 13读的话,无论是用CHS还是扩展.一次可以读的最大扇区数就是128个扇区(即6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