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ve注册表能不能保存在另一个分区中?

楼主:
现在nandflash是256MB的,一个分区时binfs,一个是exfat,要把hive注册表保存在exfat中,该如何做啊?
binfs可能会重新烧制nk.bin.
现在注册表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NANDFLASH]
        "Prefix"="DSK"
        "Dll"="nandflash.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0
        "Profile"="NANDFLASH"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IF IMGHIVEREG
        "Flags"=dword:1000
ENDIF IMGHIVEREG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NAND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NANDFLASH"
        "LoadFlags"=dword:1                        ; load synchronously
        "BootPhase"=dword:0
IF IMGHIVEREG
        "MountAsBootable"=dword:1                ; for Hive-based registry
ENDIF IMGHIVEREG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NANDFLASH]
  "Name"="NANDFLASH"
  "Folder"="NandDisk"
  "DefaultFileSystem"="FATFS"
  "AutoMount"=dword:1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BootPhase"=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NANDFLASH\BINFS]
        "MountHidden"=dword:1
        "MountAsROM"=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NANDFLASH\FATFS]
  "FormatExfat"=dword:1
        "Flags"=dword:14
        "DisableAutoScan"=dword:1
"CheckForFormat"=dword:1
"EnableWriteBack"=dword:1
        "Folder"="NandFlash"
        "TfatMarkAlways"=dword:1
"NonatomicSector"=dword:1

IF IMGHIVEREG
        "MountAsBootable"=dword:1                ; for Hive-based registry,这里要打开并且修改为1,表示可以存储HIVE文件
ENDIF IMGHIVEREG

现在重新烧制nk.bin后,发现原先注册表丢失,需要重新校正屏幕和其他一些设置

网友:
The boot loader uses the Bootpart library to create a partition that enables the binary ROM image file system (BinFS) and another file system, such as a file allocation table (FAT) file system, to be located on the same flash memory. The boot loader can use Bootpart to create the BinFS partition, as well as a second partition. The second partition can either be a regular partition or an extended partition. The second partition must be an extended partition if multiple data partitions are to be used. An extended partition also provides the flexibility to create one or more data partitions using OS utilities.
The boot loader使用Bootpart静态库产生一个分区,可以使二进制ROM镜像文件系统(BinFS)和其他文件系统,像一个文件分配表(FAT)文件系统,位于同一个flash 内存。The boot loader可以使用Bootpart差生BinFS分区,同时还有第二个分区。第二块分区既可以是一块连续的分区也可以是扩展的分区。如果multiple数据分区被使用了,那么第二块分区一定是扩展分区。一个扩展分区也通过使用操作系统组件可以灵活的产生一个或者多个数据分区。

Bootpart can also create a boot partition to store boot parameters. The flash blocks that contain the master boot record (MBR) section, BinFS region, and the boot parameter partition are read-only and cannot be modified. In addition, the BinFS and boot partitions cannot be formatted or deleted.
Bootpart 也可以产生一个Boot 分区去存储boot参数。flash 块包含了控制引导记录的部分,BinFS区域,和引导参数区域都是只读的是不能被修改的。另外,the BinFS和引导分区是不能被格式化或者被删除的。

So MSPART will recognize the BinFS partition, add the following registry keys to the partition table:
所以MSPART将会识别出BinFS 分区,往分区表加入下列注册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artitionTable]
   "20"="BOOT"
   "21"="BIN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