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的镜像不能在模拟器上运行怎么回事啊?

楼主:
问题一:我定制的系统编译完成 没有任何报错信息,而且也生成了镜像文件,可编译完成后最后却说0个成功,1个失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问题二:
我在问题一得基础上生成镜像文件,虽然说生成失败,但由于没有报错,我就使用taget 连接到模拟器,报错。
Error: the emulation layer does not support the functionality that is being accessed.
模拟器我选择是选项是:CE device

网友:
编译提示是这样的:高手帮忙看下。
Writing C:\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NK.bin
Table of contents  81c2a824  00001918  (      6424)
Writing ROM signature and TOC pointer at 80200040
Kernel data copy section  8172bd8c  00000020  (        32)
ROM Header                81c2a7d0  00000054  (        84)
First DLL Address:       4001c001
Last DLL Address:        40edc0e7
Physical Start Address:  80200000
Physical End Address:    81c2c13c
Start RAM:               82000000
Start of free RAM:       8200f000
End of RAM:              83e00000
Number of Modules:       143
Number of Copy Sections: 2
Copy Section Offset:     8172bd8c
Kernel Flags:            00000002
FileSys 4K Chunks/Mbyte: 128 <2Mbyte  128 2-4Mbyte  0 4-6Mbyte  0 >6Mbyte
CPU Type:                    01c2h
Miscellaneous Flags:         0002h
Extensions Pointer:      80201020
Total ROM size:          01a2c13c (  27443516)
Starting ip:             8022aac4
Raw files size:          005a0a25
Compressed files size:   002bd26d
Compacting bin file...
Writing rom file...
Start 80200000 Len 00000004
Start 80200040 Len 00000008
Start 80200048 Len 00000004
Start 80201000 Len 00035024
Start 80237000 Len 00000ff8
Start 80239000 Len 000a0cd4
Start 802d9cd4 Len 0000332c
Start 802dd000 Len 000fb0d0
Start 803d9000 Len 00008080
Start 803e2000 Len 000f850c
Start 804da50c Len 0001ab50
Start 804f6000 Len 0001305c
Start 8050a000 Len 0008970c
Start 8059370c Len 0000097c
Start 80595000 Len 00003000
Start 80598000 Len 0013c7e4
Start 806d47e4 Len 0000981c
Start 806de000 Len 0007c934
Start 8075a934 Len 0000175c
Start 8075d000 Len 00033000
Start 80790000 Len 00040000
Start 807d0000 Len 00002090
Start 807d3000 Len 00032ffc
Start 80806000 Len 00011b40
Start 80818000 Len 000d3d30
Start 808ebd30 Len 0002a350
Start 80917000 Len 0003fffc
Start 80957000 Len 0000cffc
Start 80964000 Len 0003f000
Start 809a3000 Len 00015068
Start 809b9000 Len 00000ed0
Start 809ba000 Len 00004000
Start 809be000 Len 0004cbf0
Start 80a0abf0 Len 0000e4cc
Start 80a1a000 Len 00037000
Start 80a51000 Len 0003e000
Start 80a8f000 Len 00037ffc
Start 80ac7000 Len 00021110
Start 80ae9000 Len 00037ffc
Start 80b21000 Len 00036fe4
Start 80b58000 Len 00036fe8
Start 80b8f000 Len 00025000
Start 80bb4000 Len 00042f28
Start 80bf6f28 Len 000000d8
Start 80bf7000 Len 0005ca2c
Start 80c53a2c Len 000375d0
Start 80c8b000 Len 00012000
Start 80c9d000 Len 000c48f4
Start 80d618f4 Len 00000710
Start 80d63000 Len 00048264
Start 80dab264 Len 00000dac
Start 80dad000 Len 00024ffc
Start 80dd2000 Len 0006b95c
Start 80e3d95c Len 0003c058
Start 80e7a000 Len 00038ff8
Start 80eb3000 Len 00031050
Start 80ee5000 Len 000070d8
Start 80eed000 Len 000231d4
Start 80f11000 Len 000171d4
Start 80f29000 Len 000763f0
Start 80f9f3f0 Len 00001dc8
Start 80fa2000 Len 000763f0
Start 810183f0 Len 00001dc8
Start 8101b000 Len 000060c0
Start 81022000 Len 00028000
Start 8104a000 Len 00054d28
Start 8109ed28 Len 000002d4
Start 8109f000 Len 00048784
Start 810e7784 Len 00004874
Start 810ec000 Len 000a46dc
Start 811906dc Len 0000191c
Start 81192000 Len 0004e174
Start 811e0174 Len 00000e6c
Start 811e1000 Len 00006000
Start 811e7000 Len 00120088
Start 81308000 Len 0000ffd4
Start 81318000 Len 0008007c
Start 81399000 Len 0011ab34
Start 814b3b34 Len 0000e4cc
Start 814c2000 Len 000eb47c
Start 815ad47c Len 000054ac
Start 815b3000 Len 00003fac
Start 815b6fac Len 00000054
Start 815b7000 Len 00017114
Start 815cf000 Len 0005f090
Start 8162f000 Len 00011000
Start 81640000 Len 000410b8
Start 81682000 Len 0002c1d4
Start 816af000 Len 000000d8
Start 816b0000 Len 0002f048
Start 816e0000 Len 0002d070
Start 8170e000 Len 0001ddac
Start 8172c000 Len 000080f8
Start 81735000 Len 0003e084
Start 81774000 Len 00001090
Start 81776000 Len 00001080
Start 81778000 Len 0004c114
Start 817c4114 Len 00000e98
Start 817c5000 Len 00011b58
Start 817d7000 Len 00006f78
Start 817de000 Len 00018000
Start 817f6000 Len 0003d004
Start 81834000 Len 0000e0f0
Start 81843000 Len 00032dfc
Start 81876000 Len 00002078
Start 81879000 Len 00015f68
Start 8188f000 Len 000070b0
Start 81897000 Len 00006008
Start 8189e000 Len 000000a8
Start 8189f000 Len 00001088
Start 818a1000 Len 0003bef0
Start 818dcef0 Len 00012964
Start 818ef854 Len 00056a24
Start 81946278 Len 000323a0
Start 81978618 Len 000954cc
Start 81a0dae4 Len 0003f980
Start 81a4d464 Len 000269dc
Start 81a73e40 Len 00038178
Start 81aabfb8 Len 00055e1c
Start 81b01dd4 Len 00047b7c
Start 81b49950 Len 00038f48
Start 81b82898 Len 00032b60
Start 81bb53f8 Len 000671d8
Start 81c1c5d0 Len 0000e200
Start 81c2a7d0 Len 00000054
Start 81c2a824 Len 00001918
Creating rom file C:\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NK.nb0
Done!
makeimg: Check for C:\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PostRomImage.bat to run.
makeimg: Check for C:\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PostMakeImg.bat to run.
makeimg: Change directory to C:\WINCE600.
makeimg: run command: cmd /C C:\WINCE600\public\common\oak\misc\pbpostmakeimg
驱动器 C 中的卷没有标签。
卷的序列号是 28B7-0085

C:\WINCE600\OSDesigns\OSDesign3\OSDesign3\RelDir\smdk2440a_ARMV4I_Debug 的目录

2010-06-03  10:07        27,268,423 NK.bin
               1 个文件     27,268,423 字节
               0 个目录  9,277,743,104 可用字节

BLDDEMO: OSDesign3 build complete.

OSDesign3 - 1 error(s), 26 warning(s)
========== 生成: 0 成功或最新,1 失败,0 被跳过 ==========

网友:
怎么没人呢?自己顶下。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
你把debug模式换成release模式估计就好了。

网友A:
生成的OS镜像时间有更新吗?既然最后说有错就要把错误解决了。
另外,你生成的镜像是用的2440的BSP,模拟器是什么?WINCE自带的模拟器?那肯定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成的OS镜像时间有更新吗?既然最后说有错就要把错误解决了。
另外,你生成的镜像是用的2440的BSP,模拟器是什么?WINCE自带的模拟器?那肯定不能用。

关键是他没有报错不知道从何改起?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第一、你的BSP平台是什么,选择EMULATOR平台才能运行PC模拟器
第二、编译不成功有很多原因,比如我开始时候打了一个08年的补丁就编译不过了。最好先拿一个以前编译通过的工程来测试一下。

网友:
有些电脑都是莫名奇妙的。唉,我以前遇到过,后来重启啥的就好了。
杀毒软件有时候也会搞鬼,

网友:
多谢大家了,问题解决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重装了下WINCE 6.0 就没问题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