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的exe 文件掉电后为什么不能运行

楼主:
我把evc 的exe copy到nand 里面,再上电就不能运行了是真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
提示找不到*。exe 或一个组件

网友:
没有弄明白什么意思 ?
是不是安装了什么东西,一断电就没了

网友:
头一回听说哦。标记一下。

网友:
是Release版本的吗?
还是程序用到其它的DLL?

网友A:
是你这个软件的一些库没加进去。你用evc编译时,他会下载些相关的库到windows下,但是那些库不是系统镜像中的掉电后就丢失了,你要看看evc编译时下载了那些库到wince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这个软件的一些库没加进去。你用evc编译时,他会下载些相关的库到windows下,但是那些库不是系统镜像中的掉电后就丢失了,你要看看evc编译时下载了那些库到wince中。

应该是这样的原因,你可以尝试一下不通过调试方式运行,开机后直接把那个exe程序通过ActiveSync复制到机器上点击运行,如果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库的问题了。
最常见的是DEBUG和RELEASE之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