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郁闷的问题,WinCE、Platform Builder达人请进来,多提提建议,谢谢!

楼主:
    本人买了一块FriendlyARM(友善之臂)的板子,用VS2005开发了一个程序要运行在板子上面,系统刷成WinCE 5.0了,程序开发也完成了,正当以为一切可以结束的时候,发现板子重启之后保存在WinCE里面的数据完全消失了,程序可以放在别的存储设备,,,,,但是VS2005开发的程序,调试过程中,VS会向WinCE的Windows文件夹写入很多文件(诸如.net CF,一些要引用的dll,还有一些CAB文件等等),这些文件也会随着掉电而消失,这些.net的支持文件消失了,程序再放到哪里都没有,没有这些支持文件程序是没法运行的。
    针对这个问题,我想到的是用Platform Builder 5.0定制系统,自己定制一个包含.net CF还有其他支持文件甚至包含程序文件的系统。Q1:因为我是这方面的新手,我想问问我这样想法有没有问题,因为我需要的不是系统能保存什么设置,我需要系统一开机的时候Windows下的文件夹含有我想有的文件就足够了,假若有别的方法,请指名,谢谢!

    其实Platform Builder我也安装,走到一步叫"系统就会接到从开发机广播过来的信息"的步骤时就毫无反应,请参照,Blog主也说只有8139的网卡才能支持,我现在手头上的都没有这芯片,今晚去买一张看看,,,,,,,,,但我把Blog主说的这文章之前的所有步骤都走完了,因为之前的步骤已经编译过了,所以相应的WorkSpace文件夹里面也有NK.bin文件了,我就尝试把这个文件刷进我的设备,刷了3个格子就刷不下去了。Q2:这个bin文件不能刷,那究竟到什么阶段的bin文件才能刷,一定要PB自动下载进去设备的才能用么?

Q3:用PB的过程中,定制BSPs类型的时候有过选择支持的CPU的过程,因为我的板子是ARM的CPU,我发现只选择ARM的时候,右边的Catalog/BSPs里面根本不会出现我定制的BSPs类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实在想不同...

Q4:我买的板子是带7寸的触摸屏的,这个产品根据显示输出的不同支持分了不同型号,厂商给每种型号的WinCE的bin文件都是不一样的,他们的bin是不是也用PB定制出来的?那么那些显示驱动,还有其他接口的驱动,有是在PB哪个过程刷进去的?上面的Blog好像没有说到过这个东西...

Q5:有人说这个板子运行的WinCE是保存在RAM,所以一掉电就会丢失数据,对WinCE的设置也一样消失,这样的优点就是不用维护系统,一重启就好了,,,,,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设置的固定的IP地址,设置好后,无论我怎样关机,一开机还是能保持我关机前设置过的IP信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实在是不解...

我的问题比较多,也知道大家不都是神,大家有知道的,就挑自己知道的问题回答好了...
觉得有什么需要提醒一下我的,也无任欢迎,这个帖子我会尽量把分数加上去,因为我真的逼切需要你的解答,希望大家可以热心帮助我,谢谢!

网友:
windows 是RAM文件系统,肯定掉电就没有了。

不过我看有些人的机子不会,我觉得有可能做了处理,比如写个无界面的的开启启动程序,把这些文件拷贝到windows目录下。
我自己也不懂,我的SQL 3.0吧,装上去,启动也没有了,现在还没有时间研究呢。

网友:
Q1很简单,直接把需要的文件做到Image里进去就可以了
Q3你需要在定制前把相应的CEC文件导入进去
Q4驱动程序是通过PB编译,最后包含在生成的Image中
Q5CE即支持RAM  Base的文件系统,也支持RAM+ROM的文件系统,还支持ROM  Only的文件系统,各取所需吧。
LZ所说的IP地址信息不丢失的问题应该是该系统实现了Hive based registry功能,注册表信息会保存在ROM上,掉电不会丢

网友:
To gooogleman:
你所提到的无界面开启启动程序,写这个基本都是用C或者C++的吧,可是我只懂.net,用.net写的话,没有.net CF的支持,写好了这个程序估计还是无法运行吧~
我真想知道我现在怎么可以摆脱这个困境,谁告诉我可以怎样做啊~?

To hzdysymbol:
Q1:这个Image怎样生成(用什么工具),又是怎样刷新机器(我用串口连接,启动设备之后好像有刷Image的选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Q3:再看看先,,,,,,,,
Q4:编译过程好像没有看见哪里有选择显示设备分辨率、Ethernet接口驱动之类的选项的哦~
Q5:我找资料也看到过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好像没有针对性的吧,怎么就保存IP地址,其他啥的都不保存呢?

网友:
Q5:保存的是注册表信息,不只是保存IP地址的,你可以试着修改别的注册表项看看

网友:
Q2:不同的屏,显示驱动程序也会不同。可参考厂家提供的手册和屏所需要的参数设置。

网友:
To SNIPER0526:
用户手册我看了n次了,不然也没办法走到现在这个阶段,能找到的答案我就不会上来问了,但是连接的问题还没解决~

Q2: 我的情况是俩单机互连,PC是192.168.1.1,设备是192.168.1.2,网关是192.168.1.1,PC能ping通设备,设备端找不到ping命令,放弃!但是我写的程序在设备端要反过来连接PC端的数据库的,表明连接是没问题的,考虑端口问题,把防火墙也关掉了,还是不行!!!

设备端的MAC地址不为0,我在Download和Transport上面设置成设备的IP或者设备名称强行连接,就会出现"Download Runtime Image to CE Device"窗口,估计剩余时间那里一直是"Waiting for BOOTME from CE Device",这就走不下去了,我不知道PC端在等设备端发送什么信号才肯让设备端下载这个Image...

对了,我今天搞了一张8139的网卡了,Active Devices还是不出来东西,我想跟网卡关系不大!

下一步,我该如何去做啊?

网友A:
我现在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在WinCE下特别是Windows文件夹下保存数据而掉电也不消失?!,其他问题都是引申出来想了解一下而已!

难道没人遇到这种情况么?
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都给我支支招啊,最少也请告诉我定制系统能不能解决我这个问题,不能的话,我就不放心思在这上面了,另找办法去了~!
这200分帖子一定会结的,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你的问题我也都想知道哦  顶!!

网友:
我也不懂,我在另外一个论坛发问了,看看他们是否能帮忙。

网友:
windows 文件夹是RAM文件系统,断电就不会保存。
如果你一定要保存用户设置等数据的话,就用HIVE注册表吧。但是你要在windows目录下添加文件,那是绝对不行的。除非你硬件有备用电池,不让内存掉电。
如果你一定需要在windows目录下添加自己的文件(静态),可以重新编一个image,把需要的文件打包进来。
如果你需要动态在windows下添加文件,而且还要断电后开机还在,那有一种方法,
硬件上要有足够的ROM,把动态建立的文件添到windows目录的同时,也写进ROM,断电后开机时,要有一个程序在系统启动完毕后,再将保存的文件从ROM拷到windows目录下。
这样比较麻烦,不过lz为什么一定要在windows目录等ram文件系统下添加文件呢?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在WinCE下特别是Windows文件夹下保存数据而掉电也不消失?!,其他问题都是引申出来想了解一下而已!

难道没人遇到这种情况么?
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都给我支支招啊,最少也请告诉我定制系统能不能解决我这个问题,不能的话,我就不放心思在这上面了,另找办法去了~!
这200分帖子一定会结的,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PB定制的时候如下修改project.bib文件(一般在PBWorkspaces\PBTest\WINCE500\DeviceEmulator_ARMV4I\OAK\files中),可以把文件定制到内核中,掉电保存

放入内核中的文件名          PC机上的全路径                                  放入到设备的windows目录下              设置属性为system, hide
CAMBRIA.TTC             D:\WINCE500\英文字体\CAMBRIA.TTC            NK                                 SH

网友:
1、hive可以搞定
2、kitl问题,跟网卡无关,任何类型网卡都可以连接。当然前提要做好kitl的驱动
3、有人说了,cec问题
4、所有的bin都只能做其他用途,wince中lcd参数上报必须在驱动中实现。现在应该只有我作的bsp版本才有动态支持多个lcd模组,其他bsp都是定死的。
5、简单,都是norflash保存的信息。实际上你跑的版本没有设置正确,正常途径可以下载完烧录到任何ROM中的,再次启动使用binfs。速度快、节省内存

网友:
你的需求不难。直接把你要的文件打进去就行了。

网友:
Q1:
1.利用pb实现定制的nk包含Hive based registry功能。
2.应用软件中需要保存的文件存放到flash中。
3.需要开机就调用的部分,利用应用软件写入注册表,以使得下次开机的时候,系统依据注册表的信息,自动加载存在flash中的文件的信息。

nk是一种很复杂的映像文件,.bin格式的nk,它里面的内容一般都采用一种压缩算法,你可以想象,要修改nk,就好象要修改一个zip文件一样,很容易出错。在nk中加入Hive based registry功能,可能是将注册表专门存放在nk的某一特殊位置,这个位置容许修改。
Q2:
最好依据厂家的用户说明,一步都不要错的进行。格式化、网络设置等都要做。建议仔细看一下说明书。
Q3:
要把厂家提供的bsp包放到pb软件安装文件夹的指定位置。并在pb中加载它,如果pb原来有相同的cpu对应的bsp,删除它。加入新的。这个厂家提供的说明书都有说明,仔细看一下,就清楚了。
Q4:
不同的显示屏尺寸对应不同的nk.bin ,只能说明这些不同的nk中的显示驱动肯定略有不同,选择你自己的那个尺寸的nk,这个nk当然是用pb做出来的,应该是厂家为了方便用户,帮你做好的,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利用pb做,不过在不熟悉pb的时候,直接利用厂家提供现有的pb工程修改成你所需要的再编译就好,自己做pb工程很容易出问题,而且你可能自己都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Q5:
这个和Q1可以采用同样的思路。

网友:
哦,和我想的一样,windows下保存,也只能这么做了。

网友:
好多热心人啊,楼主还要多学习

网友:
刚才找了篇文章
http://blog.eeworld.net/TheGameIsFives/archive/2008/11/14/3296905.aspx

我现在就试试行不行,和楼上几位的说的办法不同哦

网友:
   你应该自己修改一下pb 把你的norflash 或则nandflash驱动装一下,然后在wince启动的时候装载一下flash设备 你把你 配置好的东西放到的 flash就可以了 掉电就不会消失了;

网友:
楼主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搞定了哦。
http://www.armce.cn/bbs/thread-175-1-1.html——在这里公布了操作方法。

不过郁闷的是windows文件夹以及flash文件夹不见了,保存东西在wince 桌面各处都不会丢失呢。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情况是这样的,我需要在WinCE设备上写一个程序放在其上面运行,这个目的真是简单得不能简单了,也很普遍吧~
可是我只会.net,不懂C、C++,于是我用VS2005开发好了,并且放在设备上运行,成功~!
如主题所说的,正当我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掉电所有程序都没了,因为我一直都是用VS2005来开发,运行过程VS2005会自动把.net CF等支持文件写在Windows下文件夹的,这也是我一直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的原因。
程序,我可以放在一个外部设备(例如U盘),但是它是用VS2005开发的,必须有.net CF的支持,可是Windows文件夹下的东西掉电就消失了,光U盘上有个程序也是没法运行的啊,但我这个程序是要交付给别人使用的,我总不能告诉别人你关机之后就要怎样怎样吧?因此,能掉电保存Windows文件夹下的内容成了我最大的目的了~

今天潜水了一天,大概搞懂了这个Platform Builder怎样用了,自己改了一个,出现了3个错误,强行刷进机器失败,13楼兄弟所说的kitl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回去再看看,明天弄个简单的系统试试看,今天这个系统我把.net CF 1.1都删掉了,弄上.net CF 2.0,太贪心了,嘿嘿~!!!

明天继续,上面的回复我回去慢慢看,有进展向大家汇报,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在PB中给OS添加相应的的组件,来支持CF,如果实在没有,把你需要的文件放在BSP包的FILE文件袋中,在project.bib中做相应添加,方法如okvictor所说,这样就会把你需要的文件打包进入OS,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能在WINCE的windows文件夹下看到你需要的文件,保证你的文件正常运行,打个比方,以前EVC使用MFC做的程序如果没有把MFC的两个DLL文件静态打包进程序,为了保证程序正常运行,两种方法,一个就是在PB中添加MFC组件,自己重新编译一个OS来支持MFC,或者用上面说的第二种办法把MFC的两个DLL文件打包进系统,两种方法都能保证程序正常运行

网友:
LZ记得多来点分....

网友:
打包时不合适的,NK变得很大,启动慢,下载麻烦。

万一EXE 几十M就麻烦了。

网友:
不是把EXE打包进来,是把EXE运行需要的文件打包进来

网友B:
刚没注意,LZ看样子是需要把EXE程序也放在系统里,那可以告诉你一个办法,就是程序架构问题,你把主程序做小点,几十K,把程序功能分开,每个分功能全部做成DLL,需要的时候加载,不需要了就卸载掉,现在很多WINCE下架构是这么做的,别把很多功能做到一个EXE中,这样的确有gooogleman说的问题

网友:
又学了一些不错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没注意,LZ看样子是需要把EXE程序也放在系统里,那可以告诉你一个办法,就是程序架构问题,你把主程序做小点,几十K,把程序功能分开,每个分功能全部做成DLL,需要的时候加载,不需要了就卸载掉,现在很多WINCE下架构是这么做的,别把很多功能做到一个EXE中,这样的确有gooogleman说的问题

这个要学习,连程序也分割了。

网友:
Q1:因为我是这方面的新手,我想问问我这样想法有没有问题,因为我需要的不是系统能保存什么设置,我需要系统一开机的时候Windows下的文件夹含有我想有的文件就足够了,假若有别的方法,请指名,谢谢!
-->将你的程序需要的所有文件找到,然后统一复制到PB编译后的目录(Release),在platform.bib加入刚才那些文件,再次makeimg即可。
这里面涉及的就是“如何在镜像中加入自己的文件”,这步骤可以搜索一下,有很详细的说明。

Q2:这个bin文件不能刷,那究竟到什么阶段的bin文件才能刷,一定要PB自动下载进去设备的才能用么?
-->一定要PB编译成功的NK.bin才可以用来下载。不过既然厂家已经自带了多个NK,那这些nk.bin可以直接使用。

Q3:用PB的过程中,定制BSPs类型的时候有过选择支持的CPU的过程,因为我的板子是ARM的CPU,我发现只选择ARM的时候,右边的Catalog/BSPs里面根本不会出现我定制的BSPs类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实在想不同...
-->需要在PB里面导入该开发板对应的cec,一般都会在厂商提供的光盘里,目录名一般就是CEC,里面能看到对应的cec文件。

Q4:我买的板子是带7寸的触摸屏的,这个产品根据显示输出的不同支持分了不同型号,厂商给每种型号的WinCE的bin文件都是不一样的,他们的bin是不是也用PB定制出来的?那么那些显示驱动,还有其他接口的驱动,有是在PB哪个过程刷进去的?上面的Blog好像没有说到过这个东西...
-->都是用PB定制的。不同的屏对应不同的驱动,是在PB定制时,从开发板的BSP对应的CEC(看Q3)提供的组件中进行选择的。选好后,编译,就会生成对应的nk了。

Q5:有人说这个板子运行的WinCE是保存在RAM,所以一掉电就会丢失数据,对WinCE的设置也一样消失,这样的优点就是不用维护系统,一重启就好了,,,,,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设置的固定的IP地址,设置好后,无论我怎样关机,一开机还是能保持我关机前设置过的IP信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实在是不解...
-->这个板子应该实现了HIVE REGISTER(HIVE注册表),可以将注册表的修改保存在flash中,掉电、重启都不丢失。
HIVE注册表只保存注册表修改,无法保存对系统文件的修改(\windows,\Program...,\MyDocum...之类)。

要实现对系统文件修改的保存,必须实现ROM版本,即将系统目录(\windows之类)映射到flash,所有对这些目录的修改(增加、减少、覆盖)都会在flash中保存,再次启动时加载flash下的目录,从而将之前的修改都体现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没注意,LZ看样子是需要把EXE程序也放在系统里,那可以告诉你一个办法,就是程序架构问题,你把主程序做小点,几十K,把程序功能分开,每个分功能全部做成DLL,需要的时候加载,不需要了就卸载掉,现在很多WINCE下架构是这么做的,别把很多功能做到一个EXE中,这样的确有gooogleman说的问题

这个要学习,连程序也分割了。

主程序只实现调用,所有子功能全在dll里。如何。

网友: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学习下

网友:
趁有空,又上来看看,看到那么多人回复,真是感激,顺便报告一下进度~~

我的程序不大,5个文件,加起来只有300多K,应该不需要拆分程序的
不过像ccyy2002兄所说的,我也知道了有这两种方法保持Windows下文件夹的方法,
今早做了一个很简单的镜像,就修改了一下背景图片,成功刷进去了!
之后增加了.net Compact Framework 2.0的支持,失败了,说Error: Ram start overlaps rom binary错误!看看提示,初步估计,超过32M了,去掉.net CF 2.0,增加了ROM-Only,一样错误!怒了,把ROM-Only换回来RAM and ROM,还是一样!不是吧?打击了我认为超过32M的看法,我一直用的是Build OS->sysgen生成的(刚看到shuiyan兄说的Make Image,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选那个什么make run-time image选项才对呢?
无奈,查了查资料,那个错误确实表示超过32M了,更改了Platform\Setting\Build Optins中的32M限制,现在又正在sysgen中了..........
因为这个sysgen实在太慢了,一个早上尝试不了多少次,所以暂时报告如此~

这里谢谢shuiyan兄,回答得很清楚明白,如果你能早点出现我就省更多时间了,哈哈~
还有ccyy2002兄,你的观点也是对的,还有,看到大家那么热心,我也想往这个帖子多加点分,可是我在这里等级太低了,只能200了,假若版主没意见的话,我可以再开帖给分,不过现在就先不开了,因为那样会令这个帖子失去意义~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更改了Platform\Setting\Build Optins中的32M限制,还是Error: Ram start overlaps rom binary,用Build OS\Make Run-Time Image也是一样,很郁闷,继续研究去,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C:
楼主有些组件就不要选上去先了。比如什么播放器之类的,先搞定关键的,然后再考虑别的。这样组件一般都会小于30M的

网友:
刚找到一段比较有原理性的一段话

Error: Ram start overlaps rom binary
Rom end : 0x8e31dd94
Ram start: 0x8e02e000
NK
physfirst 8c200000
physlast 8e31dd94
ulRAMFree 8e02e000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解决方法:在PLATFORM ->SETTING->BUILD OPTIONS选上ENABLE IMAGES LARGER THAN 32M
或者少加一下组件!
在PB定制的时候添加了Web Server组件,结果就出现了Ram start overlaps rom binary的错误,
结果修改config.bib文件也没有用还是同样的错误,
后来在Platform\Setting\Build Optins中也把Enable image Large than 32M选项勾上了,
但是错误还是在。

今天在做调试的过程中,在优龙P2410提供的BSP包中的YLLP2410工程基础上,添加了一些自己需要的组件,经编译,出现一下提示
Error: Ram start overlaps rom binary
经过分析发现此错误应该是因为内核文件超出了29M的范围,通过修改了config.bib文件的
1、#deine NKLEN 01D00000
   改为         01F00000
2、#define RAMSTART 8E000000
   改为             8E200000
3、#define RAMLEN   02000000
   改为             01E00000
修改原则为:1、NKSTART+NKLEN
            2、RAMSTART+RAMLEN<90000000
重新编译后编译通过

我试了一次,可惜命不好,还是同样的错误,现在的组件数量跟我第一次成功的组件数是一样的,不知道会不会添加组件再删除组件后,体积还是不自觉变大了,实在看不懂这些地址信息,也不知道NK和LEN是什么关系,准备重头开始了~!
这个是我的错误:
total space 383860 in 192 ranges
Writing D:\WINCE500\PBWorkspaces\Test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NK.bin
Table of contents  8e0b98bc  00002360  (      9056)
Writing ROM signature and TOC pointer at 8c200040
Kernel data copy section  8cf2add0  00000010  (        16)
ROM Header                8e0b9868  00000054  (        84)
First DLL code Address:  02cc0000
Last DLL code Address:   04000000
First DLL Address:       01c701de
Last DLL Address:        02000000
Physical Start Address:  8c200000
Physical End Address:    8e0bbc1c
Start RAM:               8e000000
Start of free RAM:       8e029000
End of RAM:              8ff00000
Number of Modules:       171
Number of Copy Sections: 1
Copy Section Offset:     8cf2add0
FileSys 4K Chunks/Mbyte: 64 <2Mbyte  64 2-4Mbyte  0 4-6Mbyte  0 >6Mbyte
CPU Type:                    01c2h
Miscellaneous Flags:         0002h
Extensions Pointer:      8c202850
Total ROM size:          01ebbc1c (  32226332)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Error: Ram start overlaps rom binary
Rom end  : 0x8e0bbc1c
Ram start: 0x8e029000
NK
physfirst 8c200000
physlast  8e0bbc1c
ulRAMFree 8e029000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Test2440 - 3 error(s), 14 warning(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些组件就不要选上去先了。比如什么播放器之类的,先搞定关键的,然后再考虑别的。这样组件一般都会小于30M的

可是别人的CEC里的设置就已经有了,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出来删掉,我对Catalog items的结构根本不熟,唉,这个时候偏偏放假,也快下班了,看来今天搞不定了,,,,,,,,,,我家跟公司不在一个城市,不想回家也带着这个设备,笔记本没串口,所有东西运行环境还都在办公室的机器上,真汗啊~>_

网友D:
好像没改config.bib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没改config.bib哦

改了,还点了Save和Save All双重保险了,还会这样,那可以怎么办.....

网友:
重新搞了个WorkSpace,加了.net CF 2.0,严重失败,看来得回家再整一个环境了,其实我对这个严重不干净的smdk2440颇有言辞,不知道哪里能弄到干净的smdk呢?!

下班了,祝大家端午节快乐,有情况再更新了!

网友:
total space 383860 in 192 ranges
Writing D:\WINCE500\PBWorkspaces\Test2440\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NK.bin
Table of contents  8e0b98bc  00002360  (      9056)
Writing ROM signature and TOC pointer at 8c200040
Kernel data copy section  8cf2add0  00000010  (        16)
ROM Header                8e0b9868  00000054  (        84)
First DLL code Address:  02cc0000
Last DLL code Address:   04000000
First DLL Address:       01c701de
Last DLL Address:        02000000
Physical Start Address:  8c200000
Physical End Address:    8e0bbc1c
Start RAM:               8e000000
Start of free RAM:       8e029000
End of RAM:              8ff00000
Number of Modules:       171
Number of Copy Sections: 1
Copy Section Offset:     8cf2add0
FileSys 4K Chunks/Mbyte: 64 <2Mbyte  64 2-4Mbyte  0 4-6Mbyte  0 >6Mbyte
CPU Type:                    01c2h
Miscellaneous Flags:         0002h
Extensions Pointer:      8c202850
Total ROM size:          01ebbc1c (  32226332)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Error: Ram start overlaps rom binary
Rom end  : 0x8e0bbc1c
Ram start: 0x8e029000
NK
physfirst 8c200000
physlast  8e0bbc1c
ulRAMFree 8e029000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Test2440 - 3 error(s), 14 warning(s)
改了为什么你的RAM起始地址还是8e000000
是不是编译的问题啊 这方面了解不多 我都是build and sysgen 的

网友:
在家里把环境搭建起来了,第一次还是搭建了一个简单的环境,用的Build and Sysgen,成功,bin文件才21M
因为没有把语言改成中文,改了一下继续Build and sysgen,又是老错误,为什么每次一重新sysgen就出问题?这也太奇怪了,就算加了个中文支持,也不知道多了10多M吧,真是郁闷~

正在新建一个Platform继续Build and Sysgen看看中...!

网友:
新建platform一样还是老错误,实在搞不懂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下一步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中文一加,根据字体的选择,多出10M很正常。建议你还是先紧盯着系统的基本。去了中文,花时间来熟悉系统。

网友:
谢谢,原来这个中文语言包还这么大啊~~

研究了一下那些地址问题,把RAM Start的位置改称在ROM End之后,再Build and Sysgen,成功,可是这样一下来Image变成33M了,编译的时候都有提示文件大于31.58xxxxxM,这个Image有可能不能用,,,,,,,刷新机器,果然,刷的过程很顺利,就是去到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xxxxxxxxxxxxx之后就停下来了,等了10分钟都不动,没办法,要想办法精简一下系统才行了,离目标越来越近了,明天继续努力~!

网友:
节日俺们都去玩了,还在弄,佩服。
——————————————————————————

不要的组件,右键——》删除即可,你百度一下啥都好了。

网友:
我们这边下雨,3天闷在家里,哪里都没去,不弄这个没事好做,老板已经下了命令让我联系卖板子的人,不要拖太久,我觉得这种问题问卖板子的肯定麻烦自己麻烦别人,拖得更厉害,还是自己早点弄完,完事后上班还可以做别的事情,嘿嘿~~

那些组件东依赖西依赖的不说,连哪些可以删哪些不可以删的都不知道,为了那么2M空间,革命还需努力啊~!!!

网友:
嘿嘿,前来报喜讯来了!

早上重新来了一次,把友善之臂多余的东西都不放入Windows文件夹,把背景图片改成一个1*1的bmp图片(感觉WinCE不会那么强大的支持JPEG的,所以没有尝试JPEG了),一路下来很顺利,大小只有29M多,顺利烧进设备!

在次,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诚聘winCE软件工程师

我司是专业上网本、UMPC、MID方案设计公司,因项目需要现诚聘winCE精英。

职务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
1年以上winCE软件开发经验;
熟悉winCE6.0系统定制开发者优先;
熟悉三星6410方案者优先;
待遇面谈,看工作经验5K-10K;

联系人:李生
电话:0755-26972802
QQ:68848678
工作地址:深圳南山科技园

网友:
学习了。很有价值,很接近实际,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