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设置CMWAP不能上网问题!

楼主:
嘿 各位:
   我在WINCE5上面完成GPRS拨号上网,当设置APN为CMNET时上网很正常,但是当设置为CMWAP的时候用系统自带的IE(IESAMPLE)好像不能联网(但是有时好像有可以,可以的情况很少),每次联网失败都是提示是否直接运行网页或是保存网页,观察GSM模块过来的数据好像有从网上来的数据,我已经在internet设置里面设置了代理服务器地址为10.0.0.72 端口80 还是不行。这个问题我都研究了好几天了都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另外我用的GSM模块是SIMCOM300,不知道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非常感谢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
帮顶。

网友:
不会吧 这个东西难道真的那么偏门吗?

网友:
CMWAP是不能上互联网的,只能上专门为手机准备的wap网站,比如wap.qq.com。cmnet可以上任何网站支持http。

网友:
普通的GPRS模块,你们用多虚拟多通道吗?如果只用单通道会不会是冲突了。

网友:
代理服务器设成 10.0.0.172 这个试试

网友:
任何网站都不能上啊1

网友:
代理服务器也设置端口也设置了还是不行

网友:
搂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碰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呀!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这个地方没接触过,希望楼主早日解决。之后把解决之道贴出来大家分享

网友:
设置代理服务器就行了
L"10.0.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