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用哪个函数可以让输入法自动弹出??

楼主:
请教各位:
    我在WINCE下加了拼音输入法和汉王输入法
现在可以支持用按键自动切换这两种输入法
但是必须得手动通过触摸屏先让输入法弹出来才行

现在有个需求:通过按键,先按弹出输入法,再按切换输入法

请教WINCE下有没有API可以直接调用弹出输入法的?或者如何做这个事情!??

谢谢各位!!!

网友:
This function queries the shell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put panel and input methods (IM). It can also set system-wide parameters regarding the input panel and IM.

BOOL WINAPI SHSipInfo(
  UINT uiAction,
  UINT uiParam,
  PVOID pvParam,
  UINT fWinIni
);

网友:
最好先loadlibrary(coredll.dll)
然后查一下中有没有SHSipInfo
否则对于不加入keyboard feature的device,你的ap将运行不起来

网友:
BOOL SipShowIM(
  DWORD dwFlag
);

网友:
应该是你的驱动做的不完善吧。。。再者,输入法在要用时,会自动弹出的。。。不用手动的,

因为一般在reg文件中设置成如下:
HKEY_CLASSES_ROOT\CLSID\ 下面的IsSIPInputMethod的值从默认的1改成0就可以隐藏你不想要的输入法了。
,反之亦然。。。
如:

[HKEY_CLASSES_ROOT\CLSID\{8D018493-3945-4c6a-A3B1-BABAEEC568D6}\IsSIPInputMethod]
@="1"

sipcpl.cpp中会对该值进行处理。。。

网友:
步骤:
1、引用头文件“sipapi.h”
2、显示软键盘:SipShowIM(SIPF_ON);
3、隐藏软键盘:SipShowIM(SIPF_OFF);

网友:
SipShowIM
This function shows or hides the currently active software-based input panel window. An application must call this function to display the software-based input panel and its current input method.

网友:
试验了一下,SipShowIM的确可以
楼主可以结贴了

网友:
搞定揭贴
谢谢各位!!

网友:
正好遇到一样的问题,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