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PB4.2定制操作系统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高抬贵手,帮我看看下面的问题。
     我用PB4.2定制一个实验箱上的操作系统,用的BSP也是实验箱光盘中自带的,没有进行任何修改。
可是当我添加“S32410 USB Host Device(OHCI)”特性时,在OS Design视图中,显示该特性上有个
“叉”。在编译的时候没有报错,但是把生成的镜像文件下载到实验箱上后,系统能正常启动,但是发现
USB鼠标不能使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还要加USB 的对应组件进去-----USB驱动分两层-----BSP部分+NK部分。你只加了一部分

网友:
能不能说得再详细一点,BSP部分和NK部分分别指的是什么?我添加的“S32410 USB Host Device(OHCI)”是从对应的BSP里面添加的

网友:
请高手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