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DMA和中断的驱动程序该如何调试,DM可以吗?

楼主:
能在模拟器上进行调试吗,还是必须得下到板子上?

网友:
这个要到真的板子了。
涉及终端的每次卸载驱动要把中断号也要卸载,否则下次不会产生中断的。

网友:
有中断的程序在模拟器上调哪来的中断呢?一定要下到板子上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到真的板子了。
涉及终端的每次卸载驱动要把中断号也要卸载,否则下次不会产生中断的。

请问如何卸载中断号?

网友:
DMA就可以在模拟器上调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