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问题:在Win7下装EVC后,新建工程,CPUs里面都是灰的

楼主:
在Win7下装EVC后,新建工程,CPUs里面都是灰的。。。。打过SP4补丁了,又反复装了好几次都不行。

奇怪的是,相同的Win7+EVC,在另一台笔记本上是正常的,在我这个台式机上就没法选平台。。

网友:
安装过程是不是有差别呀,另外,sdk安装了么?

网友:
很可能是没有安装SDK。不过既然都已经用上Win7了,何必再装EVC呢,推荐使用VS2005。既可定制系统也可以开发应用程序。

网友:
昏,WIN7上居然用EVC.既然用EVC,就不要用WIN7,用XP就行了.既然用WIN7,就不要用EVC,用VS2005.
系统匹配很重要的,要不然会产生很多奇怪的问题。
还有,WIN7不要装64位的,要不然和CE的开发环境也会产生兼容性问题。

网友:
Win7+EVC这个配合确实很差,不过可能是 你已经用习惯了 。应该是没有安装SDK.

网友:
你把SDK在 Win7下重新编译一次,再安装。

网友:
可能是SDK没安装好吧
平台还是找个稳定的好

网友A:
多谢各位,重新分区,重新安Win7,用Administrator登陆,关掉用户控制,重分区,搞定了...

推测是第一次安装时权限不够,导致标准SDK没安装成功,卸载EVC又卸载不干净,导致SDK一直没装上..

好一番折腾啊

用EVC的主要原因是兼容以前的程序,新建工程我都用VS200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各位,重新分区,重新安Win7,用Administrator登陆,关掉用户控制,重分区,搞定了...

推测是第一次安装时权限不够,导致标准SDK没安装成功,卸载EVC又卸载不干净,导致SDK一直没装上..

好一番折腾啊

用EVC的主要原因是兼容以前的程序,新建工程我都用VS2008的

学习了个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