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ment Error异常

楼主(2010-01-08):
Alignment Error异常
异常位置:kernel.dll的CleanPagesInTheBackground函数,用KCall调用GetADirtyPage,在GetADirtyPage内部发生异常。
不用kitl时会发生异常,于是想用kitl仔细调试一下,结果加上kitl之后没有异常发生。很奇怪。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error

网友A:
Alignment Error 一般是内存使用问题,是不是操作指针时超出了其申请到空间,从而误修改了别的内存空间数据,导致这个问题的,前两天刚遇到这个错误。

网友B:
可能内存非法访问,在DEBUG模式下没有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