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控制面板中大部分图标都不见了?

楼主:
重新编译了下NK,没有添加或者删除组件。下载到开发板后运行,却发现在“控制面板”中,原来的“校准”等图标都没有

了,请问哪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误删了什么文件?

网友:
串口有异常信息打印吗?
类似于这种,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587002a(pth=8497b000), Proc-Id=00400002(p
prc=83a09308) 'NK.EXE', VM-active=04540002(pprc=84788000) 'EXPLORER.EXE'
PC=c0153064(gwes.dll+0x00033064) RA=00000020(???+0x00000020) SP=d184f310, BVA=d1
89b00c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 (-1): Thread-Id=0587002a(pth=8497b000), Proc-Id=004
00002(pprc=83a09308) 'NK.EXE', VM-active=04540002(pprc=84788000) 'EXPLORER.EXE'
PC=c003baf0(k.coredll.dll+0x0001baf0) RA=802164c8(kernel.dll+0x000064c8) SP=d184
ed4c, BVA=ffffffff

网友:
打印信息如下,cpl文件不能运行,而目录下是有该文件的:

ERROR: function @ Ordinal 713 missing
!!! Please Check your SYSGEN variable !!!
CPL: Failed to load '\Windows\cplmain.cpl'
CPL: Failed to load '\Windows\system.cpl'

网友:
那就对了,肯定是少了相应的组件导致的。

网友:
你是不是把电池驱动删除掉了,检查一下SYSGEN_BATTERY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