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以16进制发送一个0-65536之间的任一数,当单片机收到后在数码管上动态显示出来

楼主:
/*以16进制发送一个0-65536之间的任一数,
*当单片机收到后在数码管上动态显示出来,波特率自定。
*/
//我写的程序发送第一个数便成功显示,此后但不行了。。
/*比如说我发fffe  数码管显示65534
  之后再发fffe..只有第5个数码管有显示4,其他几个都不亮了。
  我得这样子输ff  发送,,再输ff。发送。。这样子才可以显示
很奇怪。为什么从第二次开始就不能直接发送2个字节的数据。
*/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H      L     P    U      .
                      */
UCHAR code table[]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7, 0x5e,
                      0x79, 0x71, 0x76, 0x38, 0x73, 0x3e, 0x80,
                      0x00};
bit flag;

void main()
{
    void display(UCHAR first, UCHAR second, UCHAR third, UCHAR fourth, UCHAR fifth);
    void init();
    char times;
    UINT temp;
    UCHAR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fifth;

    init();
    while(1)
    {
        if(flag)
        {
            flag = 0;
            if(++times == 1)
                temp = SBUF * 256;
            /*//读入两次数据时才把temp值显示出来
             *因为一次只能收1个字节的数据*/
            else if(times == 2)
            {
                temp += SBUF;
                times = 0;
                first = temp % 10;
                second = temp % 100 / 10;
                third = temp % 1000 / 100;
                fourth = temp % 10000 / 1000;
                fifth = temp / 10000;
                display(fifth, fourth, third, second, first);
                ES = 0
                SBUF = temp;
                while(!TI)
                    ;
                TI = 0;
                ES = 1;
            }
        }
    }
}

void init()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SM0 = 0;
    SM1 = 1;
    EA = 1;
    TR1 = 1;
    ES = 1;
    REN = 1;
    wela = 1;
    P0 = 0xff;
    wela = 0;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x, y;

    for(x = ms; x; x--)
        for(y = 197; y; y--)
            ;
}

void port() interrupt 4
{
    RI = 0;
    flag = 1;
}

void display(UCHAR first, UCHAR second, UCHAR third, UCHAR fourth, UCHAR fifth)
{
    char i;

    while(!flag)
    {
        for(i = 1; i <= 5; i++)
        {
            P0 = 0xff;
            wela = 1;
            switch(i)
            {
                case 1: P0 = 0xfe;break;
                case 2: P0 = 0xfd;break;
                case 3: P0 = 0xfb;break;
                case 4: P0 = 0xf7;break;
                case 5: P0 = 0xef;break;
            }
            wela = 0;
            dula = 1;
            switch(i)
            {
                case 1: P0 = table[first];break;
                case 2: P0 = table[second];break;
                case 3: P0 = table[third];break;
                case 4: P0 = table[fourth];break;
                case 5: P0 = table[fifth];break;
            }
            dula = 0;
            delay(1);
        }
    }
}

网友A:
这程序能显示我也觉得奇怪。。。
显示扫描要经过了2个条件:flag=1,times == 2;
当串口没数据来的时候,显示部分还能工作吗?(应该就第五位在亮吧)
扫描部分要放在主循环里,可选择用不用定时器作为显示延时。
display()里的次序不好,一般是:关闭所有位选,输出段数据,输出位选。方法也不太好,一般不用switch()
其它的再说吧。。。

网友:
ES = 0
                SBUF = temp;
                while(!TI)
                    ;
                TI = 0;
                ES = 1;
如果TI只是由于查询(即发送是非中断方法),不要关串口中断

网友B:
解决问题的原则是:排除问题,然后锁定问题所在。

你发送出去的数据,然后显示,显然数据经过了两个门口,所以,要锁定问题,你发送数据后,仿真环境下,看看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而且发送多次,不同数据,看看接收是否正常,假如正常,锁定问题在显示部分。假如不正常,那么先将串口部分调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程序能显示我也觉得奇怪。。。
显示扫描要经过了2个条件:flag=1,times == 2;
当串口没数据来的时候,显示部分还能工作吗?(应该就第五位在亮吧)
扫描部分要放在主循环里,可选择用不用定时器作为显示延时。
display()里的次序不好,一般是:关闭所有位选,输出段数据,输出位选。方法也不太好,一般不用switch()
其它的再说吧。。。

嗯。问题就是display()没有放外面。。为什么要:关闭所有位选,输出段数据,输出位选。方法也不太好,一般不用switch()

为什么不能用switch()呢?用了switch的话代码少了一些哦。dula = 1;dula = 0;wela = 1;wela = 0;这些就不用重复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问题的原则是:排除问题,然后锁定问题所在。

你发送出去的数据,然后显示,显然数据经过了两个门口,所以,要锁定问题,你发送数据后,仿真环境下,看看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而且发送多次,不同数据,看看接收是否正常,假如正常,锁定问题在显示部分。假如不正常,那么先将串口部分调试好。。。

嗯。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C:
另外还有个问题。。SBUF一次只能接收1个字节的数据。。如果我要发送好几个字节数据。怎么把这些数据在单片机下存起来呢。。。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B:
呵呵,平时做到项目,有显示部分的时候,要确定显示在该更新的时候能调用到它。

另外,不用switch,并不是说其他其他,而是就你现在的代码,应该不需要switch。你现在这样写,让人感觉代码很臃肿。首先,你在前面有个for循环,for(i = 1; i <= 5; i++),循环变量是i。下面你来了两个switch 开关判断。变量还是i。相当于一个for循环下,加了若干个if判断语句,而且都是针对i的。本来你大可以 不要switch,因为for循环已经可以限定i的值,在每次for循环下,i的值是一定的。无需再判断,你可以直接赋值给P0,前提是根据i来选择赋的是什么值,举例:去掉switch。P0 = table即可,当然,假如不是这样,i+1,-1都是可以的。前面一个P0赋值,你就可以用掩码的方式,异或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平时做到项目,有显示部分的时候,要确定显示在该更新的时候能调用到它。

另外,不用switch,并不是说其他其他,而是就你现在的代码,应该不需要switch。你现在这样写,让人感觉代码很臃肿。首先,你在前面有个for循环,for(i = 1; i <= 5; i++),循环变量是i。下面你来了两个switch 开关判断。变量还是i。相当于一个for循环下,加了若干个if判断语句,而且都是……
switch(i)
            {
                case 1: P0 = 0xfe;break;
                case 2: P0 = 0xfd;break;
                case 3: P0 = 0xfb;break;
                case 4: P0 = 0xf7;break;
                case 5: P0 = 0xef;break;
            }
            wela = 0;
            dula = 1;
            switch(i)
            {
                case 1: P0 = table[first];break;
                case 2: P0 = table[second];break;
                case 3: P0 = table[third];break;
                case 4: P0 = table[fourth];break;
                case 5: P0 = table[fifth];break;
            }

第一个swithc中以用table来搞定。第二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还有个问题。。SBUF一次只能接收1个字节的数据。。如果我要发送好几个字节数据。怎么把这些数据在单片机下存起来呢。。。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是第二个可以,第一个的话,假如不费什么脑袋的话,你也可以想、预先定义好一个数组,值分别为0xfe,0xfd。。。。。。就如第二个一样,用数组作为一张表格来查阅。

你可以定义一个数组来存储啊,接收到一个存储在数组里面,你需要保存多少个数据,就定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