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编程爱好者请教?

楼主:
我想买个WINCE系统的手机练练wince系统下的编程. 我已经找好了几款手机
酷派的 6168H(cup:Samsung) 8310(cup:TI) 2938(cup:ARM9) 但发现他们用的CPU是不同厂商的.
请问:不同cup要用不同的SDK吗?
到手机的官网没有找到相关的SDK, 我手里有个手持设备wince cup:armv4i  的sdk 可以用吗?

网友A:
不同的CPU必须使用不同的SDK

一般手机设计公司,不提供SDK的

网友:
引用楼主 xiaoli96123 的回复:
我想买个WINCE系统的手机练练wince系统下的编程. 我已经找好了几款手机
酷派的 6168H(cup:Samsung) 8310(cup:TI) 2938(cup:ARM9) 但发现他们用的CPU是不同厂商的.
请问:不同cup要用不同的SDK吗??
到手机的官网没有找到相关的SDK, 我手里有个手持设备wince cup:armv4i? 的sdk 可以用吗?

那就是没办法给这个手机遍个小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CPU必须使用不同的SDK

一般手机设计公司,不提供SDK的

那就是没办法给这个手机遍个小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CPU必须使用不同的SDK

一般手机设计公司,不提供SDK的

那就是没办法给这个手机遍个小程序了?

这个还是要找指定设备的SDK
利用特定设备的SDK
编写的应用程序可以在本设备上良好运行

你那个手机,估计厂商也不会给你提供SDK什么的
学WinCE编程,你可以买一块ARM开发板,用起来也很方便
如今生产这种板子的厂商也很多,天嵌,飞凌等等
手机的话,你看下M8吧。

网友:
看了下M8 有提供SDK, 太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