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wince中如何实现半透明对话框??

楼主:
麻烦说得稍微具体点,或者给个链接之类的。。

网友:
截图自己做 alpha处理,再画出来。。

网友:
winCE默认不支持透明,所以画图的时候得自己画

网友:
CE是不支持的,没有简单的方法

可以考虑使用overlay

网友:
只能使用图层混合迭加,自己处理

网友:
6.0的支持

网友:
可以通过在Pramery Surface层中设置alpa和KeyColor的值,来实现overlay Surface层的透明度,这个Wince6.0是支持的,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自己用 图层叠加 处理吧。
MARK.

网友:
最近在搞WINCE,用GDI写了个半透明,其实原理就上边的大大所说,图层叠加就行了
取底图,去关键色,半透明

//绘缓冲区DC,把shdc半透明贴到dhdc上
void DrawCache2(HDC dhdc,RECT rect1,HDC shdc,RECT rect2)
{

        //底图片
        HDC backhdc = CreateCompatibleDC (dhdc) ;
        HBITMAP hbitback = CreateCompatibleBitmap(dhdc,rect1.right - rect1.left,rect1.bottom - rect1.top);
        HGDIOBJ hbojtemp = SelectObject (backhdc,hbitback);

        //取底片
        BitBlt(
                backhdc,
                0,
                0,
                rect1.right - rect1.left,
                rect1.bottom - rect1.top,
                dhdc,
                rect1.left,
                rect1.top,
                SRCCOPY);

        //去关键色
        TransparentBlt(backhdc,
                0,
                0,
                rect1.right - rect1.left,
                rect1.bottom - rect1.top,
                shdc,
                rect2.left,
                rect2.top,
                rect2.right - rect2.left,
                rect2.bottom - rect2.top,
                0);

        //*
        //半透明
        BLENDFUNCTION bf;
        bf.BlendOp   =   AC_SRC_OVER;        //目前只有这个
        bf.BlendFlags   =   0;               //保留位,目前只有这个
        bf.AlphaFormat   =   AC_SRC_OVER;    //这个参数是指定加载自带Alpha通道
        bf.SourceConstantAlpha   =   127;    //如果上面用了自带通道,那这个值就没意义
        AlphaBlend(dhdc,
                rect1.left,
                rect1.top,
                rect1.right - rect1.left,
                rect1.bottom - rect1.top,
                backhdc,
                0,
                0,
                rect1.right - rect1.left,
                rect1.bottom - rect1.top,
                bf);
        //*/
        SelectObject(backhdc,hbojtemp);
        DeleteDC(backhdc);
        DeleteObject(hbit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