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建立和访问数据库的问题,请大家看我的代码

楼主:
代码是复制一个实验教程上的例子,教程上使用vs2005做的,我是用evc4,
在wince里我已经将adoce31.dll,adoxce31.dll等8个dll通过如下方式注册成功:
ok3=CreateProcess(_T("\RegSvrCe"),_T("/s \Windows\\Adocedb31.dll"),(8个都成功了)
但是在编译如下代码时,总是提示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adoce31.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是什么原因啊?怎么样产生这个头文件啊?是要在wince上有还是在开发pc机上有啊?
请大家帮忙看看,苦恼的很。
void CDatabase1Dlg::OnCreateDb()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CString dbFileName;
        TCHAR szFilters[]=_T("Access File(*.cdb)|*.cdb||");

        DeleteFile(_T("student.cdb"));

        CFileDialog fileDlg(FALSE,_T("cdb"),_T("Student"),OFN_PATHMUSTEXIST|OFN_OVERWRITEPROMPT,szFilters,this);
        if(fileDlg.DoModal()==IDOK)
                dbFileName=fileDlg.GetPathName();
        else
                return;

        if(!CreateDatabase(dbFileName))
                MessageBox(_T("创建数据库失败!"),_T("系统信息"),MB_OK|MB_ICONINFORMATION);

网友:
请大侠们解答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没有头文件

最好是用PB定制一个带有ADOCE的SDK,这样其中肯定有所需要的全部头文件.

网友:
请问大侠,sdk不是编译wince系统之后导出的吗?那么也就是说要求wince本身要支持
adoce,那么用pb添加哪一个组件到wince中呢?或者有什么其他方法?
非常感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