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中断处理的问题----《ARM嵌入式系统开发-软件设计与优化》第九章中疑问

楼主:
各位过年好哦~
呵呵,小弟这里有点疑惑相同大家讨论讨论~,这个问题是《ARM嵌入式系统开发-软件设计与优化》一书中的见下:

第九章-中断处理
9.3.2嵌套中断
在这一节中,描述了如何处理嵌套式的中断(不能单纯的在IRQ模式下打开中断允许位),作者介绍是从IRQ模式切换到SVC模式中去处理中断,并且一如了Stack Frame的用法,书中也有相关的一点代码,对这段代码有点疑问:

Maskmd EQU 0x1f ; processor mode mask
SVC32md EQU 0x13 ; SVC mode
I_Bit EQU 0x80 ; IRQ bit

FRAME_R0 EQU 0x00
FRAME_R1 EQU FRAME_R0+4
FRAME_R2 EQU FRAME_R1+4
FRAME_R3 EQU FRAME_R2+4
FRAME_R4 EQU FRAME_R3+4
FRAME_R5 EQU FRAME_R4+4
FRAME_R6 EQU FRAME_R5+4
FRAME_R7 EQU FRAME_R6+4
FRAME_R8 EQU FRAME_R7+4
FRAME_R9 EQU FRAME_R8+4
FRAME_R10 EQU FRAME_R9+4
FRAME_R11 EQU FRAME_R10+4
FRAME_R12 EQU FRAME_R11+4
FRAME_PSR EQU FRAME_R12+4
FRAME_LR EQU FRAME_PSR+4
FRAME_PC EQU FRAME_LR+4
FRAME_SIZE EQU FRAME_PC+4

IRQ_Entry ; instruction state : comment
SUB r14,r14,#4 ; 2 :
STMDB r13!,{r0-r3,r12,r14} ; 2 : save context

BL read_RescheduleFlag ; 3 : more processing
CMP r0,#0 ; 3 : if processing?
LDMNEIA r13!,{r0-r3,r12,pc}? ; 4 : else return
MRS r2,spsr ; 5 : copy spsr_irq
MOV r0,r13 ; 5 : copy r13_irq
ADD r13,r13,#6*4 ; 5 : reset stack
MRS r1,cpsr ; 6 : copy cpsr
BIC r1,r1,#Maskmd ; 6 :
ORR r1,r1,#SVC32md ; 6 :
MSR cpsr_c,r1 ; 6 : change to SVC
SUB r13,r13,#FRAME_SIZE-FRAME_R4 ; 7 : make space
STMIA r13,{r4-r11} ; 7 : save r4-r11
LDMIA r0,{r4-r9} ; 7 : restore r4-r9
BIC r1,r1,#I_Bit ; 8 :
MSR cpsr_c,r1 ; 8 : enable IRA
STMDB r13!,{r4-r7} ; 9 : save r4-r7 SVC
STR r2,[r13,#FRAME_PSR] ; 9 : save PSR
STR r8,[r13,#FRAME_R12] ; 9 : save r12
STR r9,[r13,#FRAME_PC] ; 9 : save pc
STR r14,[r13,#FRAME_LR] ; 9 : save lr

LDMIA r13!,{r0-r12,r14} ; 11 : restore context
MSR spsr_cxsf,r14 ; 11 : restore spsr
LDMIA r13!,{r14,pc}? ; 11 : return

为什么要在Frame Stack未创建完成时打开中断呢?此时r4-r7,r2,r8,r9,r14都还没保存,如果有中断发生,岂不是会覆盖这么寄存器(重要的是会覆盖r9)导致中断服务程序不能正常返回。

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
哎,没有人回答?
我先顶,洗个澡,看书再回。

网友:
引用楼主 friendfish 的帖子:
为什么要在Frame Stack未创建完成时打开中断呢?

哪里打开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对于这个章节,我只看过一点点。

看来有空好好看看,
留到看wince内核的时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打开了?

    MSR cpsr_c,r1 ; 8 : enable IRA
这里打开了,上面说的Frame Stack为创建成功,是因为,打开中断后才进行对r4-r7,r2,r8,r9,r14的保存

    STMDB  r13!,  {r4-r7}            ; 9 : save r4-r7 SVC
    STR    r2,    [r13,#FRAME_PSR]   ; 9 : save PSR
    STR    r8,    [r13,#FRAME_R12]   ; 9 : save r12
    STR    r9,    [r13,#FRAME_PC]    ; 9 : save pc
    STR    r14,   [r13,#FRAME_LR]    ; 9 : save lr

网友B:
学习下。底层中断的实现真的还没有仔细研究过。都飘在上层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哪里打开了?

    MSR cpsr_c,r1 ; 8 : enable IRA

对于这句,我觉得仅仅是使能了cpsr的IRQ的中断,但是如果ARM的中断寄存器没有使能也是不能产生实际的中断的,
以前我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通常这个东西都是wince自己弄好了,我们只是设置了ARM的寄存器而已,等搞完手头上的活儿,我回去好好看看
大伙儿有什么意见发表一下啊。

这里打开了,上面说的Frame Stack为创建成功,是因为,打开中断后才进行对r4-r7,r2,r8,r9,r14的保存

Assembly code
    STMDB  r13!,  {r4-r7}            ; 9 : save r4-r7 SVC
    STR    r2,    [r13,#FRAME_PSR]   ; 9 : save PSR
    STR    r8,    [r13,#FRAME_R12]   ; 9 : save r12
    STR    r9,    [r13,#FRAME_PC]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句,我觉得仅仅是使能了cpsr的IRQ的中断,但是如果ARM的中断寄存器没有使能也是不能产生实际的中断的,

是这样的,书中讲的是如何处理中断,对于这一节中嵌套中断的处理,时能CPSR的IRQ位即是打开中断,为什么要使用栈帧,原因是这样的,ARM在IRQ中断引发时,并不进行压栈动作,只是简单的将PC值赋为中断向量位置地址,将返回值赋值给R14,注意此时返回地址并没有压栈,只是在R14中,如果在中断处理程序中使用BL指令,那么R14的值将会被覆盖,这样中断返回的地址变为BL指令调用函数的返回地址,这就会导致中断程序不能正确返回(因为中断返回地址被破坏了),所以要使用嵌套中断不能简单的在IRQ模式中将CPSR的IRQ位打开,而要使用Stack Frame,并且切换到SVC(系统模式)模式,因为此时使用的R14是系统模式下的R14(R14_SVC)。

现在的问题就出在,在将模式切换到系统模式并且将原来IRQ堆栈中的内容保存到系统模式的堆栈上,在打开中断钱前,并没有将原来IRQ堆栈中的重要寄存器保存(r4_svc-r7_svc,r2_svc,r8_svc,r9_svc,r14_svc,),如果此时有中断产生,那么r4_svc-r7_svc,r2_svc,r8_svc,r9_svc,r14_svc(r9_svc对应的是IRQ堆栈中保存中断返回地址的R14_irq,),这些寄存器的值将被覆盖,这样,中断又不能正常返回了。

网友A:
对于这个问题,我今晚我再回去看看,我刚才看有些书是说 不必备份和恢复,这个我也纳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问题,我今晚我再回去看看,我刚才看有些书是说 不必备份和恢复,这个我也纳闷

应该不会吧,ARM没有自动压栈的操作啊,用BL调用函数时都没有压栈,要在汇编里使用函数嵌套调用的话,必须自己建立栈帧(Stack Frame)否则不能正常返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下。底层中断的实现真的还没有仔细研究过。都飘在上层做东西
DDDDDDDD

网友D:
看来你对ARM的结构还不是很了解
ARM的寄存器有一些是专门在中断下使用的
貌似会自动备份其他寄存器的内容。
等中断返回时再回复。
这样你根本不需要压栈就行。
具体的要仔细看书
我很久没弄ARM的东西了
不能很肯定。

网友:
我同意楼上观点,在某些中断模式是不用备份和恢复的,可以实现快速中断,记得FIQ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对ARM的结构还不是很了解
ARM的寄存器有一些是专门在中断下使用的
貌似会自动备份其他寄存器的内容。
等中断返回时再回复。
这样你根本不需要压栈就行。
具体的要仔细看书
我很久没弄ARM的东西了
不能很肯定。

了解不了解ARM的结构,恩,我们先来做个测试~
这里我们将使用IA32体系结构和ARM结构做比较,目的是做CISC(IA32,虽然IA32不是纯粹的CISC)结构和RISC(ARM)结构的比较。
问题1.--->子程序的调用指令在IA32中和ARM中有什么区别?
注:IA32中子程序调用指令是CALL,ARM中为BL。
答案区(反选可见):

IA32中子程序调用指令CALL的描述为
Saves procedure linking information on the stack and branches to the called procedure specofoed using the target operand.(参见Intel 64 and IA32 Architectures Software Developer's Manual-Volume 2A: Instruction set Reference, A-M page3-86)
即先将返回地址存入堆栈,然后跳转到指定标号地址处。

ARM中子程序调用指令BL:
跳转到指定的标号,并且将返回地址保存到R14中。(此处参考ARM Architecture Reference Manual-page110)

比较上述两条指令
相同处:都保存了返回地址.
不同处:
    执行的动作不一样,CALL指令有三个动作:
    1.改变堆栈指针;
    2.返回地址压栈;
    3.修改PC值;

    BL指令指令只有两个动作:
    1.保存返回地址到R14(此处应对应R14_USR,在USER模式下执行);
    2.修改PC值;

问题2.--->子程序的返回指令在IA32中和ARM中有什么区别?
注:IA32中子程序返回指令是RET,ARM中没有与之对应的指令。
答案区(反选可见):

IA32中子程序返回指令RET的描述
Transfers program control to a return address located on the top of the stack.The address is usually placed on the stack bu a CALL instruction, and the return is made to the instruction that follows the CALL instruction.(参见Intel 64 and IA32 Architectures Software Developer's Manual-Volume 2B: Instruction set Reference, N-Z page4-253)

ARM中子程序返回的描述:
ARM中没有相应的返回指令,要实现从子程序返回,要手动进行对PC的修改。

现在我们引入一个问题,恩,一个小问题,关于子程序嵌套的问题,(不知各位在上面的描述中看出什么杀机没有),现在分开说:
1.IA32中子程序嵌套
很简单,不需有过多的考虑,在子程序中要直接利用CALL指令调用即可,唯一的限制就是堆栈的大小,因为每次调用都会有压栈动作,一般来说堆栈很大,但也不排除由于子程序嵌套调用而引发的堆栈溢出问题,这一点要在设计之初要考虑到。

2.ARM中子程序嵌套
恩,这个么,有点棘手,首先我们来看看如果向IA32中的方法一样来处理子程序嵌套的问题,那么会怎样呢?
举个例子:

ADR
        entry;        program entry
0x0000
0x***X        BL PROC1;      调用子程序1
0x***X+4      MOV R0,R1;    一条位于子程序调用后的指令
0x***X+8

        PROC1;        子程序1
0x***Y
0x***Z        BL PROC2;       调用子程序2
0x***Z+4      MOV R0,R1;     一条位于子程序调用后的指令
0x***Z+8      ;    包含了返回的操作

        PROC2;        子程序1
0x***A
0x***B        BL PROC2;       调用子程序2
0x***C+4      MOV R0,R1;     一条位于子程序调用后的指令
0x***C+8       ;   包含了返回的操作

上面的代码能正确的返回么?能返回到地址“0x***X+8”处么?
很明显不能,为什么呢,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原因很简单因为第二次的BL调用破坏了第一次BL调用的返回地址。那么为了处理这个问题,Frame Stack栈帧就被引入了,所以我们用C语言对ARM进行开发的时候不用去关心这些问题,编译器应经帮我们做了。换句话说,引入栈帧就是为了保存返回地址等重要的信息,怎么保存,当然是在堆栈里保存了,由于ARM没有自动的堆栈操作,所以编译器帮我们做了。

好,现在我们说回来,说说本帖要讨论的问题-在ARM中如何处理嵌套式
注:我们在这里仅考虑IRQ中断
在ARM中,中断一旦被相应,则CPSR中的相应的中断禁止位就被置起来了,此时不能相应中断,为了提高系统的性能,我们可能需要处理嵌套式的中断,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处理一个中断的同时需要让系统响应中断。
该怎么做?
在中断中开启CPSR的中断禁止位(清零)?

ARM在相应中断后,自动的动作有:(假设是在USER模式中相应IRQ中断)
1.将返回地址保存到R14_irq;
2.保存CPSR到SPSR_irq;
3.切换到IRQ模式;
4.禁止IRQ中断

注意了哦,此时只是将返回地址保存到R14_irq,而没有压栈保存哦~
如果我们为了处理嵌套中断,只是简单的在IRQ模式中打开中断,那么,很可怕哦,原因是如果打开中断,在处理第一个中断的时候如果有第二个中断被相应,那么,此时的R14_irq将被破坏,导致程序崩溃。
为什么会崩溃,举个例子:(此例是没有保存R14_irq的例子)

ADR
            IRQ entry;        IRQ中断处理入口
0x***X      ;      一些代码,不包含保存R14_irq的处理,最后一条指令是开中断
0x***Y      MOV R0,R1;        打开中断后的一条指令
0x***Y+4    MOV R2,R0;        打开中断后的二条指令
0x***Y+8    ;      一些代码,最后一条指令是返回LDR PC,R14^,将会返回到USER模式

上面的代码,如果中断发生在打开中断后,执行返回指令前,假设发生在执行“0x***Y”处的代码,那么由于此时CPU位于IRQ模式,IRQ中断又被打开了,那么R14_irq的值将被破坏为“0x***Y+4”,在第二个中断执行到返回指令时,将会返回到“0x***Y+4”这样,继续执行下去,到返回指令处,继续返回“0x***Y+4”不能正常返回。

这样,我们引入了第一个问题,在处理中断时,压栈是要考虑的,在进入IRQ中断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压栈保存重要寄存器。
下来我们在进一步,如果代码变成这个样子会怎么样:

ADR
            IRQ entry;        IRQ中断处理入口
0x***X      ;      一些代码,包含保存R14_irq等的处理,最后一条指令是开中断
0x***Y      BL PROC1;         调用子程序1
0x***Y+4    MOV R2,R0;       打开中断后的二条指令
0x***Y+8    ;      一些代码,最后一条指令是返回LDR PC,R14^,将会返回到USER模式、

        PROC1;        子程序1
0x***Z
0x***C        MOV R2,R0;
0x***C+4      MOV R0,R1;     一条位于子程序调用后的指令
0x***C+8      ;    包含了返回的操作

我们假设此时有中断发生(我们称第一次中断),那么程序将跳转到IRQ entry处处理,然后再IRQ模式中打开中断,然后调用子程序动作发生,程序跳转到“0x***Z”处,R14_irq变为“0x***Y+4”。假设中断(我们称第二次中断)发生在“0x***C”处代码执行完后,由于此时位于IRQ模式,R14_irq变为“0x***C+4”在第二次中断完成返回后,程序返回到“0x***Y+4”处,接着子程序1的处理,直到子程序返回指令执行,这时程序又返回到“0x***Y+4”这样,子程序不能正确返回。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子程序的返回地址被异步的中断破坏了,即使我们在子程序中考虑建立栈帧(在子程序里建立栈帧我们上面讨论过,是为了解决函数嵌套调用),也不能保证R14_irq不被破坏,因为中断可能发生在栈帧为建立好之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
1.在中断处理中不使用BL
2.切换模式

1.在中断处理中不使用BL
原因很简单,不想因为子程序的引入而破坏系统的稳定,但是这样未免有点严格。

2.切换模式
切换模式,恩,是个好方法,不过有点复杂,基本思想就是在打开中断之前,将CPU模式切换至其他模式我们以SVC模式为例。
在带开中断之前,切换到SVC模式,此时的R14变为R14_svc,由于中断的处理在SVC模式里了,那么原来IRQ模式下保存的内容也要转移到SVC模式,那么这里再次引入栈帧,将原来IRQ模式下的内容保存到SVC模式下。
这样,及时在开中断后有BL的调用,并且中断发生在BL调用后,也不会影响正确的返回地址,因为BL的返回地址保存在R14_svc中,而中断的响应会将返回地址保存至R14_irq中,这样,一切都正常了~~

现在回顾下我的问题,也是这篇帖子的主题,在1楼的代码中,切换至SVC模式后,在栈帧没有创建完的情况下,中断被打开了,所以我产生了疑惑,特来跟大家讨论~

写了这么多,承蒙大家的支持,希望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早日结贴~~
呵呵~拜大家~

网友A:
不要过早下结论,书写的未必是对的,运行起来的才是对的。

我在wince 的内核的ARM汇编部分看了,这些保护都有。

ARM汇编调用C语言程序使用了CALL

至于为什么不用BL,我想估计是参数传递的问题。

BL仅仅是有LR保存现场,CALL估计使用了R0~R3传递参数,并使用栈保存了现场。

至于具体原因,等我搞定了我的串口再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过早下结论,书写的未必是对的,运行起来的才是对的。

老大我没说书是对的,我就是在怀疑书里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我在wince 的内核的ARM汇编部分看了,这些保护都有。

ARM汇编调用C语言程序使用了CALL

至于为什么不用BL,我想估计是参数传递的问题。

BL仅仅是有LR保存现场,CALL估计使用了R0~R3传递参数,并使用栈保存了现场。

至于具体原因,等我搞定了我的串口再分析。

老大,ARM指令集中有CALL指令么?WinCE调用C语言的程序使用了CALL?那个是指令么?那是个定义的宏吧~
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随便反汇编个函数调用看看,看有没有CALL。

老大,你在怀疑什么?你执意不用压栈保存么?

网友:
;-------------------------------------------------------------------------------
;-------------------------------------------------------------------------------
        NESTED_ENTRY FIQHandler
        sub     lr, lr, #4                      ; fix return address
        stmfd   sp!, {r0-r3, r12, lr}
        PROLOG_END

        CALL    OEMInterruptHandlerFIQ

        ldmfd   sp!, {r0-r3, r12, pc}^          ; restore regs & return for NOP
        ENTRY_END FIQHandler

ALTERNATE_ENTRY CaptureContext
        sub     sp, sp, #CtxSizeof              ; (sp) = CONTEXT_RECORD
        stmib   sp, {r0-r15}                    ; store all registers
        mrs     r1, cpsr                        ; (r1) = current status
        mov     r0, #CONTEXT_FULL
        str     r1, [sp,#CtxPsr]
        str     r0, [sp,#CtxFlags]              ; set ContextFlags
        mov     r0, sp                          ; (r0) = Arg0 = ptr to CONTEXT_RECORD
        CALL    ExceptionDispatch
        mov     r1, sp                          ; (r1) = ptr to CONTEXT_RECORD
        ldr     r2, [r1,#CtxPsr]                ; (r0) = new Psr
        and     r0, r2, #0x1f                   ; (r2) = destination mode
        cmp     r0, #USER_MODE
        bne     %F9

C:\WINCE500\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ARM\armtrap.s

我没有怀疑什么哦,我不知道是否对,所以就像上面说了。上面是wince的内核代码,够有说服力了,要保存的,有些书说FIQ不用入栈,但是这里都有入栈。

至于CALL在ARM中是个宏定义,传递参数什么都行。在X86下就直接拿来用了。
你也帮帮我看我的问题啊。不然我哪有心思看这个啊,(*^__^*) 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帮帮我看我的问题啊。不然我哪有心思看这个啊,(*^__^*) 嘻嘻……

呵呵,问题,大家拿出来一共解决么,还是很感谢你啊,我初来eeworld,发现这里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也帮帮我看我的问题啊。不然我哪有心思看这个啊,(*^__^*) 嘻嘻……

呵呵,问题,大家拿出来一共解决么,还是很感谢你啊,我初来eeworld,发现这里不错哦~

eeworld是不错,不过这里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偏软的,涉及汇编等东西就比较少人回答的。

我记得有个牛人写过一篇什么 wince中断分析吧。我今晚回去找找。

这本书的东西只是设置了CPSR而已,其实并没有开什么实际的IRQ/FIQ,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的。
因为开IRQ/FIQ是在 你贴的代码之后,中断自然不会在那个代码那里产生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收藏仔细学习下

网友:
学习学习按时大法师的

网友A:
nasiry 前辈对这个中断是相当了解的。哈哈。下面讲的不错
          ---------by nasiry 转载请说明出处

1。中断/异常相量的装入和执行方式。

      中断和异常都是异步发生的事件,当该事件发生,系统将停止目前正在执行的代码转而执行事件响应的服务程序。而事件服务程序的入口点就是中断/异常向量所在的位置。arm的中断向量可以是0x0开始的低地址向量,也可以是在FFFF0000位置的高向量地址。winCE下使用高地址作为trap区,所以在CE下arm使用高地址向量。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中断/异常向量的安装和执行过程。
在kernelStart的过程中通过程序将如下代码复制到ffff0000的位置.
VectorInstructions
        ldr     pc, [pc, #0x3E0-8]              ; reset
        ldr     pc, [pc, #0x3E0-8]              ; undefined instruction
        ldr     pc, [pc, #0x3E0-8]              ; SVC
        ldr     pc, [pc, #0x3E0-8]              ; Prefetch abort
        ldr     pc, [pc, #0x3E0-8]              ; data abort
        ldr     pc, [pc, #0x3E0-8]              ; unused vector location
        ldr     pc, [pc, #0x3E0-8]              ; IRQ
        ldr     pc, [pc, #0x3E0-8]              ; FIQ

  而在ffff03e0的位置放上如下的数据,每一项(32bit)对应一个异常的跳转地址也就是winCE的异常/中断向量跳转表。该表项的内容就是发生异常后将要执行的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具体如下。
VectorTable
        DCD     -1                              ; reset
        DCD     UndefException                  ; undefined instruction
        DCD     SWIHandler                      ; SVC
        DCD     PrefetchAbort                   ; Prefetch abort

        IF :DEF:ARMV4T :LOR: :DEF:ARMV4I
        DCD     OEMDataAbortHandler             ; data abort
        ELSE
        DCD     DataAbortHandler                ; data abort
        ENDIF

        DCD     -1                              ; unused vector
        DCD     IRQHandler                      ; IRQ
        DCD     FIQHandler                      ; FIQ
      在上面的这些代码/数据在内存空间上按照上述要求放置好以后,每次触发一个异常就自动运行到相应跳转表项所对应的地址执行。

2.异常/中断服务程序
  在arm下,由于有7种异常状态包括reset、Undef exception、software interrupt(swi)、Prefech Abort、DataAbort、IRQ、FIQ七种异常/中断。reset仅在复位时发生,其他6种都是在系统运行时发生。当任何一个异常发生并得到响应时,ARM 内核自动完成以下动作:
拷贝 CPSR 到 SPSR_
设置适当的 CPSR 位:
改变处理器状态进入 ARM 状态
改变处理器模式进入相应的异常模式
设置中断禁止位禁止相应中断
更新 LR_
设置 PC 到相应的异常向量
同时不管异常发生在ARM 还是Thumb 状态下,处理器都将自动进入ARM 状态。并且中断使能会自动被关闭。在这个时候由于部分通用寄存器是不同模式公用的,所以还需要保存这些将会被破坏的寄存器,待到处理完成的时候恢复这些寄存器被中断前的状态。另外在进入异常模式后,lr的值不一定就是我们所需恢复执行的位置,该位置受到异常类型和流水线误差的影响。在SWI模式下,LR就是返回值。在IRQ和FIQ中LR=LR-4,DataAbort下LR=LR-8;具体原因我们就不讨论了,有兴趣可以参看<基于ARM 的嵌入式程序开发要点>一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个牛人写过一篇什么 wince中断分析吧。我今晚回去找找。
哦?找到了别忘了一同分享,等待~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的东西只是设置了CPSR而已,其实并没有开什么实际的IRQ/FIQ,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的。
因为开IRQ/FIQ是在 你贴的代码之后,中断自然不会在那个代码那里产生了。

在这本书里,CPSR中打开irq就是打开了中断.你可以参考9.3.2嵌套中断的流程图,那一步就是打开中断,代码就是按照那个流程来的.
你说打开IRQ/FIQ是在 我贴的代码之后??请指出来,后面的代码是中断进一步的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siry 前辈对这个中断是相当了解的。哈哈。下面讲的不错
          ---------by nasiry 转载请说明出处

1。中断/异常相量的装入和执行方式。

      中断和异常都是异步发生的事件,当该事件发生,系统将停止目前正在执行的代码转而执行事件响应的服务程序。而事件服务程序的入口点就是中断/异常向量所在的位置。arm的中断向量可以是0x0开始的低地址向量,也可以是在FFFF0000位置的高向量地址。winCE下使用高地…

这个就是中断的处理方法,CE就是用了LDR向PC中赋值,而没有用跳转类指令直接跳转(跳转类指令:B,BL,BX...)原因就是跳转类指令的"标号"是PC相对寻址的,只能跳转到当前PC前后32mb的范围.

另此文貌似没有结束,贴个连接撒~~
对了,能不能把你的邮箱地址通知我一下先~便于交流~呵呵~

网友A:
http://www.cnblogs.com/nasiry/

在论坛交流就不错了。免得我说错了没有人指出来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nblogs.com/nasiry/

在论坛交流就不错了。免得我说错了没有人指出来就不好了。
貌似也对~

另29楼,这个你在看看~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的东西只是设置了CPSR而已,其实并没有开什么实际的IRQ/FIQ,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的。
因为开IRQ/FIQ是在 你贴的代码之后,中断自然不会在那个代码那里产生了。

在这本书里,CPSR中打开irq就是打开了中断.你可以参考9.3.2嵌套中断的流程图,那一步就是打开中断,代码就是按照那个流程来的.
你说打开IRQ/FIQ是在 我贴的代码之后??请指出来,后面的代码是中断进一步的处理

网友A:
IRQ/FIQ涉及到具体的ARM寄存器了,

在wince中是放在驱动中的,并且是C语言写的。在内核初始化的时候就设置了CPSR了。
我看wince的中断就是这样的,比较合理,至于你说流程图,我没有看,我的书在家里,晚上回去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RQ/FIQ涉及到具体的ARM寄存器了,

在wince中是放在驱动中的,并且是C语言写的。在内核初始化的时候就设置了CPSR了。
我看wince的中断就是这样的,比较合理,至于你说流程图,我没有看,我的书在家里,晚上回去看看吧。

恩,建议你看看那一章,不错,比较基础,对了建议你看英文版!!!(我是打出来看得~)

网友:
有人看过那个流程图么?说说在栈帧创建完成之前打开中断的理由。

网友A:
看了,我觉得这样做不合理。

还有,他的书不一定是对的,别信它。总之wince下的内核代码能运行的才是最好参考。

网友E:
仔细看了看,这段代码没有问题。如果刚打开irq时再次发生中断,r2中断在入口处会被再次保存。
r14_svc只有LDMIA r13!,{r0-r12,r14}这句会被改写,但是这句的前面r14_svc进栈了,后面又恢复了,所以也是安全的。
比较奇妙的是r4-r9确实没有保护,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r4-r9也是安全的。因为再次进入中断到STMIA r13, {r4-r11}这句之前r4-r9没有使用,也就是说r4-r9没有被破坏,是安全的;另一方面,如果中断处理调用到其他子函数,那么ARM的ATPCS调用规则要求子函数自己要保证不破坏r4-r9,换句话说子函数要么不使用r4-r9,要么在使用之前把r4-r9进栈,返回前再恢复,因此也是安全的。当然如果你自己写的子函数不遵循ATPCS调用规则那么r4-r9确实会被破坏,但这是你的责任;另一方面C等高级语言的编译器会保证遵循ATPCS调用规则,所以中断处理调用C语言写的子函数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我觉得这样做不合理。

还有,他的书不一定是对的,别信它。总之wince下的内核代码能运行的才是最好参考。

这本书非常权威,犯错的可能性很小,何况是这么重要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了看,这段代码没有问题。如果刚打开irq时再次发生中断,r2中断在入口处会被再次保存。
r14_svc只有LDMIA r13!,{r0-r12,r14}这句会被改写,但是这句的前面r14_svc进栈了,后面又恢复了,所以也是安全的。
比较奇妙的是r4-r9确实没有保护,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r4-r9也是安全的。因为再次进入中断到STMIA r13, {r4-r11}这句之前r4-r9没有使用,也就是说r4-r9没有被破坏,是安全的;另一方面,如果中断处理调用到其他子函数,那么ARM的ATPCS调用规则要求子函数自己要保证不破坏r4-r9,换句话说子函数要么不使用r4-r9,要么在使用之前把r4-r9进栈,返回前再恢复,因此也是安全的。当然如果你自己写的子函数不遵循ATPCS调用规则那么r4-r9确实会被破坏,但这是你的责任;另一方面C等高级语言的编译器会保证遵循ATPCS调用规则,所以中断处理调用C语言写的子函数也是没问题的。

ATPCS,有空找来看看才行,在很多地方提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了看,这段代码没有问题。如果刚打开irq时再次发生中断,r2中断在入口处会被再次保存。
r14_svc只有LDMIA r13!,{r0-r12,r14}这句会被改写,但是这句的前面r14_svc进栈了,后面又恢复了,所以也是安全的。
比较奇妙的是r4-r9确实没有保护,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r4-r9也是安全的。因为再次进入中断到STMIA r13, {r4-r11}这句之前r4-r9没有使用,也就是说r4-r9没有被破坏,是安全的;另一方面,如果中断处理调用到其他子函数…
等了好久,终于有人深入研究了,感激不尽~

我觉得还有有问题,问题就处在R9_SVC上。

引用 网友E:
比较奇妙的是r4-r9确实没有保护,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r4-r9也是安全的。因为再次进入中断到STMIA r13, {r4-r11}这句之前r4-r9没有使用,也就是说r4-r9没有被破坏,是安全的;

在STMIA r13, {r4-r11}这句之前,R4-R9(这里指的是SVC模式下)但是下一句,确实致命的:

    LDMIA r0,{r4-r9} ;     7 : restore r4-r9

这里回复的是IRQ堆栈里的“R0,R1,R2,R3,R12,R14_IRQ”
因为这些是在IRQ里保存过的:

    STMDB r13!,{r0-r3,r12,r14} ; 2 : save context

现在我们假设IRQ中断再次发生,那么,R14_IRQ保存的将是返回到SVC模式下的地址。(因为第二次中断发生了,也就是说第二次中断先要返回到SVC模式,然后再返回USER模式)
但是执行完

    LDMIA r0,{r4-r9} ;     7 : restore r4-r9

致命的错误发生了,第二次中断的返回地址覆盖了返回到USER模式的地址。

我最大的怀疑是在这里。明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