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32 (*frameBuffer1Bit)[SCR_XSIZE_STN/32];什么意思?

楼主:
我在查看lcd驱动的时候,看到这句?
#define SCR_XSIZE_STN  320

U32 (*frameBuffer1Bit)[SCR_XSIZE_STN/32];(这句话什么意思???[]里的什么用)

^^^^^^^^
后边:
rLCDSADDR1=(((U32)frameBuffer1Bit>>22)<<21)|M5D((U32)frameBuffer1Bit>>1);
这里frameBuffer1Bit应该是一个地址,可他为什么是个地址呢?

网友:
frameBuffer1Bit至少应该是一个两维数组吧

网友A:
指针数组

网友:
是一个指针,是指向包含[SCR_XSIZE_STN/32]个元素的一维数组的指针。
主要用于二维指针的场合。比较难理解

具体可以去谭浩强的C程序设计第十章“指向多维数组的指针和指针变量”。
呵呵,我也是刚查了一下才知道。也差点以为是指针数组了。
指针数组的定义是int *p[4]; 这个是int (*p)[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针数组

哦,搞错了。
不过更详细的是

int (*a[])(int);
int (*p())[10];
第一种情况为数组里面是函数指针的情况,因为(int (*)(int))是一个强制转换方式, 将里面的a[]这个数组转换成了一个函数指针的数组, 并且该函数是一个带一个整型变量,并且返回一个整型的函数.
第二种情况为函数返回的为指向一个一维数组的指针的情况. 因为(int (*)[10])将其强制转换成了一个指针,而该指针则是一个指向一维数组的指针.
分别举两个例子进行说明:
对于第一种函数指针数组的情况,如下:
#include
int fun(int a)
{
        return a+1;
}
int main()
{
        int (*p[10])(int);
        int i;
        p[0] = fun;
        i = (p[0])(10);
        printf("i=%d\n", i);
        return 0;
}
p[10]为一个指针数组,而该指针数组里面的值为函数指针类型.让p[0]指向fun()函数.然后再进行调用,就可以调用到fun()这个函数了.

对于第二种返回数组指针的函数,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t (*p())[10]
{
int (*m)[10];
int i;
m = (int (*)[10])calloc(10, sizeof(int));
if (m == NULL)
{
  printf("calloc error\n");
  exit(1);
}
for (i = 0; i < 10; i++)
  *(*m+i) = i+1;
return m;
}

int main()
{
int (*a)[10];
int i;
a = p();
for (i = 0; i < 10; i++)
  printf("%d ", *(*a+i));
printf("\ndone\n");
return 0;
}

其实int (*m)[10];这种方式一般是用来指向一个二维数组的,例如
int b[4][10];
int (*m)[10] = b;
其指向二维数组中的一维.
使用*(*(m+i)+j);这种方式就可以访问b[j]这个元素.而上面的是使用这种方式来指向一个一维数组,同样也是一样的.只是前面的*(m+i)中的i变为0了.因为只有一维大小.即
int a[10];
int (*m)[10] = &a;
就使得m指向了a这个数组了.而平时所用的int *p = a;只是让p指向了a的第一个元素.比前面的指向一维数组的指针少了一维.前面的m+1跳过的是10个整型的长度.而后面的p+1则只是跳过了1个整型的长度.

网友:
引用楼主 jiereliyi 的回复:
我在查看lcd驱动的时候,看到这句?
#define SCR_XSIZE_STN? 320

U32 (*frameBuffer1Bit)[SCR_XSIZE_STN/32];(这句话什么意思???[]里的什么用)

^^^^^^^^
后边:
rLCDSADDR1=(((U32)frameBuffer1Bit>>22) < <21)|M5D((U32)frameBuffer1Bit>>1);
这里frameBuffer1Bit应该是一个地址,可他为什么是个地址呢?
?

frameBuffer1Bit LCD显示的数据是写到这个地址的, rLCDSADDR1 就是来设置这个的,做开机画面都向这个地址写东西。

至于第一句,U32 (*frameBuffer1Bit)[SCR_XSIZE_STN/32];(这句话什么意思???[]里的什么用)

最好是把下面用到它的地方的代码看看,或者贴出来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我找找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