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实现公历转农历

楼主:
求助!!!
有没人知道要如何实现用汇编实现公历的年月日转变成农历。
题目:公历年存在55H(年的低两位),月存在54H,日存在53H,然后将55H,54H,53H,中的内容取出转换成农历的年月日,存到58H,57H,56H(年,月,日)
有的话请帮忙给出程序(记得要有注释哦,要不实在很难看懂那些程序)还有程序流程图。
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
公历转农历有算法吗?

网友:
用汇编写这个……

网友:
公历转农历的算法不太容易实现吧

网友:
我也深刻体会到不太容易~~可是没办法·~还是得实现啊·~~因为我是在做一个以单片机为基础的多功能电子日历

网友:
哦,没办法我也没办法,...

网友:
单片机也是可以用C编程的,只有在要求反应时间实时灵敏或者资源要求严格的情况下,才是用汇编比较好
现在的编译器大都很强大,相信它们

网友:
太麻烦了,还不如买个时钟芯片呢,这些应该都有的,自己转,太麻烦了

网友:
时钟芯片只有公历没有农历。
转换只能用查表法-当然是压缩过的表。
现成的代码是C,没有汇编的。

网友:
查表法的表是怎么样的表?

网友:
公历转农历没有现成的算法(确切说是没有我们一般人能算的算法,是天文学家算出来的),公历和农历的转换都是直接查表,这些表是天文学家精心算出来的,基本上是用多少算多少,比如100年之内的。如果你细心观察会发现,当前的电子万年历产品就没有100年以外的农历,其实那并不是因为rom不够装不下那么多数据,其实是....还没算出那么多年的农历呢。

网友:
/**********************************************
功能:1、计算某日是星期几
          2、计算公历对应的农历

说明:可查询MIN_YEAR  ~ MAX_YEAR内的阴历

作者:jiqiang
完成日期:2009.2.27
**********************************************/
#ifndef _CALENDAR_H_
#define _CALENDAR_H_
#include "const.h"

#define MIN_YEAR 2000
#define MAX_YEAR 2049

//因从MIN_YEAR到MAX_YEAR内无需考虑其他闰年条件
//#define IS_LEAP_YEAR(year) (!((WORD)(year) % 4))

typedef struct tagDATE
{
        WORD wYear;
        BYTE Month;
        BYTE Day;
}DATE;

/******************************
功能:获得某日是星期几
返回值:>6:输入有误
                0~6:星期日~星期六
******************************/
BYTE GetDayOfWeek(const DATE* pDate);
BOOL GetLunarDate(const DATE* pDate, DATE* pLunarDate);

///////////////////////////////////////////////
//以下为内部使用

static WORD GetDayOfYear(const DATE* pDate);
static BOOL IsDateValid(const DATE* pDate);
#endif

网友:
#include "calendar.h"
#include

#define GET_DAYOFWEEK_FAILED 0xff

#define LUNAR_CALENDAR_TABLE_SIZE (MAX_YEAR - MIN_YEAR + 1)
#define MONTH_TABLE_SIZE 12

#define GET_SPRING_FESTIVAL_DAY(n) (BYTE)((DWORD)(n) & 0x0000001f)
#define GET_SPRING_FESTIVAL_MONTH(n) (BYTE)(((DWORD)(n) & 0x00000060) >> 5)
#define GET_LUNAR_MONTH_BITS(n) (WORD)(((DWORD)(n) & 0x000fff80) >> 7)
#define GET_LUNAR_LEAP_MONTH(n) (BYTE)(((DWORD)(n) & 0x00f00000) >> 20)

#define LUNAR_FIRST_MONTH_OFFSET 12
#define MAX_LUNAR_MONTH 13   //阴历最多月份数
#define LUNAR_LITTLE_MONTH_DAYS  29 //阴历小月的天数
#define LEAP_MONTH_DAYS 29  //阳历闰月的天数

#define IS_LEAP_YEAR(year) ((((WORD)(year) % 4 == 0) && ((WORD)(year) % 100 != 0)) || ((WORD)(year) % 400 == 0))

//每月1号距离元旦的天数,不考虑闰年
code const WORD g_wDaysToNewYearDayTable[MONTH_TABLE_SIZE] =
{0, 31, 59, 90, 120, 151, 181, 212, 243, 273, 304, 334};

//每月的天数,不考虑闰年
code const BYTE g_MonthDaysTable[MONTH_TABLE_SIZE] =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
100年农历公历对应数表
格式: b23-b20 表示闰月月份,无闰月用0表示
          b19-b7 表示农历第1 - 13月的大小,其中1表示大月(对应30天),0表示小月(对应29天)
          b6-b5表示当年春节对应公历月份,其中1表示1月,2表示2月
          b4-b0表示当年春节对应公历当月的日期
**********************************************************************************************/
code const DWORD  g_dwLunarCalendarTable[LUNAR_CALENDAR_TABLE_SIZE] =
{

        0x0C9645, 0x4D4AB8, 0x0D4A4C, 0x0DA541, 0x25AAB6, 0x056A49, 0x7AADBD, 0x025D52, 0x092D47, 0x5C95BA, //2000-2009
        0x0A954E, 0x0B4A43, 0x4B5537, 0x0AD54A, 0x955ABF, 0x04BA53, 0x0A5B48, 0x652BBC, 0x052B50, 0x0A9345, //2010-2019
        0x474AB9, 0x06AA4C, 0x0AD541, 0x24DAB6, 0x04B64A, 0x69573D, 0x0A4E51, 0x0D2646, 0x5E933A, 0x0D534D, //2020-2029

        0x05AA43, 0x36B537, 0x096D4B, 0xB4AEBF, 0x04AD53, 0x0A4D48, 0x6D25BC, 0x0D254F, 0x0D5244, 0x5DAA38, //2030-2039
        0x0B5A4C, 0x056D41, 0x24ADB6, 0x049B4A, 0x7A4BBE, 0x0A4B51, 0x0AA546, 0x5B52BA, 0x06D24E, 0x0ADA42, //2040-2049
/*

        0x355B37, 0x09374B, 0x8497C1, 0x049753, 0x064B48, 0x66A53C, 0x0EA54F, 0x06B244, 0x4AB638, 0x0AAE4C, //2050-2059
        0x092E42, 0x3C9735, 0x0C9649, 0x7D4ABD, 0x0D4A51, 0x0DA545, 0x55AABA, 0x056A4E, 0x0A6D43, 0x452EB7, //2060-2069
        0x052D4B, 0x8A95BF, 0x0A9553, 0x0B4A47, 0x6B553B, 0x0AD54F, 0x055A45, 0x4A5D38, 0x0A5B4C, 0x052B42, //2070-2079
        0x3A93B6, 0x069349, 0x7729BD, 0x06AA51, 0x0AD546, 0x54DABA, 0x04B64E, 0x0A5743, 0x452738, 0x0D264A, //2080-2089
        0x8E933E, 0x0D5252, 0x0DAA47, 0x66B53B, 0x056D4F, 0x04AE45, 0x4A4EB9, 0x0A4D4C, 0x0D1541, 0x2D92B5, //2090-2099
*/
};

static BOOL IsDateValid(const DATE* pDate)
{
        if(pDate == NULL)
                return FALSE;

        if(pDate->wYear < MIN_YEAR || pDate->wYear > MAX_YEAR)
                return FALSE;

        if(pDate->Month == 0 || pDate->Month > 12)
                return FALSE;

        if(pDate->Day == 0 || pDate->Day > g_MonthDaysTable[pDate->Month - 1])
        {
                if(IS_LEAP_YEAR(pDate->wYear) && pDate->Month == 2 && pDate->Day == LEAP_MONTH_DAYS)
                {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计算所求日期是本年中的第几天
static WORD GetDayOfYear(const DATE* pDate)
{

        WORD wDayOfYear = g_wDaysToNewYearDayTable[pDate->Month - 1] + pDate->Day;
           if(pDate->Month > 2 && IS_LEAP_YEAR(pDate->wYear))
        {
                return         wDayOfYear + 1;        //闰年多加一天
        }

        return         wDayOfYear;

}

/*
W = [Y-1] + [(Y-1)/4] - [(Y-1)/100] + [(Y-1)/400] + D
Y是年份数,D是这一天在这一年中的累积天数,也就是这一天在这一年中是第几天

*/
BYTE GetDayOfWeek(const DATE* pDate)
{
        WORD wTempYear = 0;
        BYTE nDayOfWeek = 0;

        if(pDate == NULL)
                return GET_DAYOFWEEK_FAILED;

        if(!IsDateValid(pDate))
                return GET_DAYOFWEEK_FAILED;

        wTempYear = pDate->wYear - 1;

        return ((pDate->wYear - 1) + (pDate->wYear - 1) / 4
        - (pDate->wYear - 1) / 100 + (pDate->wYear - 1) / 400 + GetDayOfYear(pDate)) % 7;
//        nDayOfWeek = (wTempYear + wTempYear / 4 - wTempYear / 100 + wTempYear / 400 + GetDayOfYear(pDate)) % 7;

//        return nDayOfWeek ? nDayOfWeek : 7;
}

BOOL GetLunarDate(const DATE* pDate, DATE* pLunarDate)
{

        idata DWORD dwLunarCalendar = 0;
          idata WORD wSpringFestivalOfYear = 0;
        idata WORD wDayOfYear = 0;
        BYTE LunarLeapMonth = 0;
        WORD wLunarMonthBits = 0;
        BYTE i = 0 ;
        BYTE j = 0;
        WORD wTempDays = 0;
        WORD wDaysToSpringFestival = 0;  //距春节的天数,或在春节前或在春节后
        idata DATE tempDate;

        if(pDate == NULL || pLunarDate == NULL)
                return FALSE;

        dwLunarCalendar = g_dwLunarCalendarTable[pDate->wYear - MIN_YEAR];

        tempDate.wYear = pDate->wYear;
        tempDate.Month = GET_SPRING_FESTIVAL_MONTH(dwLunarCalendar);
        tempDate.Day = GET_SPRING_FESTIVAL_DAY(dwLunarCalendar);
        wSpringFestivalOfYear = GetDayOfYear(&tempDate);

        wDayOfYear = GetDayOfYear(pDate);
        LunarLeapMonth = GET_LUNAR_LEAP_MONTH(dwLunarCalendar);
        wLunarMonthBits = GET_LUNAR_MONTH_BITS(dwLunarCalendar);

        if(!IsDateValid(pDate))
                return FALSE;

        if(wDayOfYear >= wSpringFestivalOfYear)  //所求的日期在春节后面或当天
        {
                wDaysToSpringFestival = wDayOfYear - wSpringFestivalOfYear;
                for (i = 0; i < MAX_LUNAR_MONTH; i++)
                {
                        j = (BYTE)TEST_BIT(wLunarMonthBits, LUNAR_FIRST_MONTH_OFFSET - i);

                        wTempDays += (LUNAR_LITTLE_MONTH_DAYS + j);

                        //若已经超出相距天数则说明所求日期就在农历当月
                        if (wTempDays > wDaysToSpringFestival)
                        {
                                pLunarDate->Day = (LUNAR_LITTLE_MONTH_DAYS + j) - (wTempDays - wDaysToSpringFestival) + 1;

                                //若是在闰月或是在闰月之后则调整月份
                                if (LunarLeapMonth != 0 && i >= LunarLeapMonth)
                                {
                                        pLunarDate->Month = i;
                                }
                                else
                                {
                                        pLunarDate->Month = i + 1;
                                }

                                pLunarDate->wYear = pDate->wYear;

                                break;
                        }

                }
        }

        /**********************************************************
        在MIN_YEAR ~ MAX_YEAR内,没有闰腊月
        ***********************************************************/
        if(wDayOfYear < wSpringFestivalOfYear) //所求的日期在春节前面
        {
                pLunarDate->wYear = pDate->wYear - 1;

                wDaysToSpringFestival = wSpringFestivalOfYear - wDayOfYear;
                if (LunarLeapMonth == 0) //若无闰月,将农历月份信息向右移动一位,使第一位是腊月
                {
                        wLunarMonthBits >>= 1;
                }

                i = (BYTE)(wLunarMonthBits & 0x0001);  //腊月是否是大月
                j = (BYTE)((wLunarMonthBits & 0x0002) >> 1);  //11月是否是大月

                if (wDaysToSpringFestival <= (LUNAR_LITTLE_MONTH_DAYS + i))
                {
                        pLunarDate->Month = 12;
                        pLunarDate->Day = (LUNAR_LITTLE_MONTH_DAYS + i) - wDaysToSpringFestival + 1;
                }
                else
                {
                        pLunarDate->Month = 11;
                        pLunarDate->Day = (LUNAR_LITTLE_MONTH_DAYS + j) - (wDaysToSpringFestival - (LUNAR_LITTLE_MONTH_DAYS + i)) + 1;

                }

        }

        return TR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