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adFromResource函数的问题

楼主:
我是这样调用这个函数的:

CString     pathname;
if(aCFileDialog.DoModal()==IDOK)
    {
         pathname=aCFileDialog.GetPathName();

                 if(pathname.GetLength()>0)
                 {
                         m_cedit_path.SetWindowText(pathname);
                         CImage aCImage;
//                         if(aCImage.Load(pathname)==E_FAIL)
                         aCImage.LoadFromResource(AfxGetInstanceHandle(),pathname);
                         if (aCImage.IsNull())
//                          if(aCImage.LoadFromResource(AfxGetInstanceHandle(),pathname)==E_FAIL)
                         {
                                 CString strErrMsg;
                                 strErrMsg.LoadString(IDS_KVIMAGEOCX_ERROR_FILEFORMAT);

                                 CString strTitle;
                                 strTitle.LoadString(IDS_KVIMAGEOCX_MESSAGEBOXTITLE);

                                 MessageBox(strErrMsg ,strTitle);
                         }
                 }
        }

当作为pc机上使用的程序的时候调用load函数来实现,但是现在是要在wince下运行,所以采用vs2005编译的,使用了LoadFromResource函数,不知道调用LoadFromResource时候是否正确,第二个参数是不是不对啊。谢谢回答
LoadFromResource的定义有两种形式:

        void LoadFromResource( HINSTANCE hInstance, LPCTSTR pszResourceName ) throw();
        void LoadFromResource( HINSTANCE hInstance, UINT nIDResource ) throw();

网友A:
aCImage.LoadFromResource(AfxGetInstanceHandle(),(LPCTSTR)pathna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mage.LoadFromResource(AfxGetInstanceHandle(),(LPCTSTR)pathname);

主要是我现在不加(LPCTSTR)的时候也没有报任何错误啊。

网友B:
应该不是参数的问题,看看参数的内容是否正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参数的问题,看看参数的内容是否正确吧

参数的内容应该是正确的,因为用load函数的时候,用的也是这个参数,这个参数应该是保存图片的路径和名称。

网友:
自己顶一下 还有人给些建议吗?

网友:
CImage::LoadFromResource
Loads an image from a resource.

注意:是从资源中加载,不是从文件中...

网友:
CString     pathname;
if(aCFileDialog.DoModal()==IDOK)
    {
         pathname=aCFileDialog.GetPathName();

         if(pathname.GetLength()>0)
         {
             m_cedit_path.SetWindowText(pathname);
             CImage aCImage;
//             if(aCImage.Load(pathname)==E_FAIL)
             aCImage.LoadFromResource(AfxGetInstanceHandle(),[color=#FF0000]pathname[/color]);
             if (aCImage.IsNull())
//              if(aCImage.LoadFromResource(AfxGetInstanceHandle(),[color=#FF0000]pathname[/color])==E_FAIL)
              {
                 CString strErrMsg;
                 strErrMsg.LoadString(IDS_KVIMAGEOCX_ERROR_FILEFORMAT);

                 CString strTitle;
                 strTitle.LoadString(IDS_KVIMAGEOCX_MESSAGEBOXTITLE);

                 MessageBox(strErrMsg ,strTitle);
             }
         }
    }

在代码中标红的部分,你把它替换为所要添加的图片ID(图片须事先添加到工程里),例如IDB_XXX等形式…

网友C:
晕,具然没有显示!你把pathname换为对应的图片ID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具然没有显示!你把pathname换为对应的图片ID就行了…

我不能用固定的图片放到资源文件中,只能是从其他位置读取bmp,jpg等图片,例如在\HardDisk\project\1.bmp.请问如何能实现在wince下加载图片呢?采用什么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晕,具然没有显示!你把pathname换为对应的图片ID就行了…

我不能用固定的图片放到资源文件中,只能是从其他位置读取bmp,jpg等图片,例如在\HardDisk\project\1.bmp.请问如何能实现在wince下加载图片呢?采用什么函数?
学习ing,期待大犇来搞定,嘿嘿…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经搞定了,如果谁想知道在wince下读取jpg,gif,bmp等图片的方法,可以联系我,直接站短,或者加我qq:375308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