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TROM如何固化到FLASH中的一点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现在网上下了个AT91RM9200的VxWorks BSP,然后简单改了改config.h和makefile文件的相关配置,由于我用的板子原本只有Linux操作系统和uboot,没有VxWorks,这个修改的文件先在TORNADO下编译生成BOOTOM.BIN文件后烧到FLASH里试试看能不能好使,但是问题出现了手头开发工具太少根本没有FLASH烧写工具,于是小弟突发奇想利用u-BOOT来把VxWorks烧写到FLASH以0X20000000的位置(NOR FLASH的起始地址),但很不幸超级终端显示一堆乱码,当时就崩溃了!
     现在不是很确定这样把BOOTROM烧写进去有问题吗?还是我的BSP修改的问题?
              请大侠帮忙指点迷津,谢过!!

网友:
打印乱码说明板子已经有反应了吧?也就是说,BOOTROM有了一定的作用。
当然,楼主一定要确定板子是从VXWORKS启动的
查看一下bootrom里关于串口的配置方面,是不是哪里没有配好。
其实,烧写不过就是把有用的东西写进FLASH而已,通过已有的boot调用FLASH驱动或者是通过烧写器都无所谓的,地址对了就OK

网友:
烧到0X20000000的是bootrom.bin还是VxWorks?
我记得ARM好像Reset的异常都是从0地址开始的吧。
还有U-boot本身支持引导VxWorks,不需要更换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