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图像整体上移?

楼主:
LCD是640*480,显示WINCE界面时总体上移大约20个像素,导致状态栏没在LCD的底部。请问这种情况是帧同步设置的不正确

吗?哪位熟悉LCD驱动的朋友能帮忙解释下?

网友A:
是场同步信号设置不正确,在给场同步信号前增加几个Clock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场同步信号设置不正确,在给场同步信号前增加几个Clock试试

增加了CLOCK后显示正常。又出现个问题,LCD屏幕有点轻微闪烁,请问需要修改什么,在哪里修改刷新频率?

网友:
有点闪烁?
是rLCDCON1   =  (CLKVAL_TFT          <<  8) |

CLKVAL_TFT    设置问题,
建议LZ 更改此值,看看

网友:
修改行频再

网友:
这个我刚做过。
位置调试
#define VBPD                            ((2-1)&0xff)
#define VFPD                            ((2-1)&0xff)
#define VSPW                           ((2-1) &0x3f)
#define HBPD                            ((16-1)&0x7f)
#define HFPD                            ((200-1)&0xff)
#define HSPW                           ((16-1)&0xff)

本文来自eeworld博客,转载请标明出处: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8/07/29/2730982.aspx
这几个参数即可!看你的手册。
VCLK 首先弄到手册的标准,
因为上面的参数单位就是VL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