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传输速率问题

楼主:
目前用dm9000网卡做视频传输,遇到如下情况:
视频带宽30kb/s,发现传输一会后网卡就断网了,以后就连接不上了,除非硬件重启后才能恢复。
换用usb无线网卡没有出现这个问题,而且效果很好。
因此断定是dm9000网卡驱动的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dm9000速率有瓶颈?,
如何才能提高D9000的传输速率呢?望各位大侠予以指点。

网友A:
LZ 的是 DM9000A 还是 DM9000B, 若是 DM9000A, 则其 Analog PHY 有 bug, 故建议换为 DM9000B.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的是 DM9000A 还是 DM9000B, 若是 DM9000A, 则其 Analog PHY 有 bug, 故建议换为 DM9000B.

Paul, Chao @ Techware

用的是dm9000EP 这个是哪个型号呢,弱弱的问下?

网友:
嘿, 该不会是 100-pins, 32bits 的那一颗吧?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等下,我给你查下 具体型号

网友:
刚才稍微查了下,应该DM9000A 型号。

另外优龙的PXA270的开发板就是采用DM9000,性能也很稳定。

楼上paul_chao兄说DM9000A, 则其 Analog PHY 有 bug,
能否详细说下,我也学习下,谢谢!谢谢!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DM9000只是基于10/100M,所以在做视频流传输这块肯定有瓶颈的!
个人建议,在前端加个PHY芯片,最好实现QM.自适应网卡。
还有在驱动设计方面,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1.包管理策略
2.零拷贝技术
3.DMA传输视频流
同时,希望能和你交流一下,因为我也遇见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还有我回答一下LS的问题:我用的也是dm9000EP型号的DM9000网卡,正如保罗所说,是100引脚,32位的那颗网卡芯片。同时,我和DM9000A对照了一下,DM9000A只有8bit和16bit模式,都是48pins,所以我认为肯定不是DM9000A网卡芯片。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也看了一下,dm9000EP是100管脚 32位的
我用的友善mini2440的板子。
能否就单从驱动这块入手解决该问题呢?
本人对底层驱动不太熟悉,请大家再详细指点一下?

网友:
DM9000EP 我们 6, 7 年前有用过, 但在 4, 5 年前不知是原厂还是代理商通知要 phase out, 所以换成了 DM9000AEP, 没想到竟然现在还有人在用.

之前跟原厂打交道的映象不是很好, DM9000A analog phy 的 auto-mdix 设计不是很好, 有些 hub 会连不上, 原厂说 DM9000B 改为 digital phy 已解掉该 bug, 但是库存要跟他换他又....., 搞的 3 年前帮客户设计的 DM9000A 平台现在又发现 hub 在某种情况下会连不上, 又退回来要求 update driver, 搞了一个多礼拜还没搞定.

会断线还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中断没处理好, LZ 可以量一下中断信号.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帮顶。
“DM9000EP我们6,7年前有用过”。。。
唉,大陆这边学生用的开发板中网卡芯片性能最好的可能就是DM9000AEP了,现在好多还是DM9000EP和CS8900A。

网友:
paul_chao的回答总是很精彩
台湾同胞很热情
帮楼主顶起来
看来是个麻烦的问题了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学习,台湾兄弟,牛逼人呀

网友:
DM9000系列本来就是台胞生产的嘛~~~
顺便问下保罗,
我想通过网卡实现抓取传输的数据包,应该怎么做或者有没有什么第三方工具?

网友:
我最近在用DM9000A发现它会影响系统总线导致外部ram用不了。最近在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抱歉打扰,借LZ宝地问个问题:我也在调试DM9000A这个芯片,目前驱动加载完成之后系统就挂了,怀疑是中断的问题,我的DM9000A的硬件中断管脚是连接在CPU(pxa310)的一个GPIO上,请问,我该如何配置该中断呢?这个中断跟注册表中的IrqNumber和SysIntr是否必须一致呢?

下面这个函数注册的到底是我的硬件中断呢,还是注册表中的中断呢?
void    NIC_DEVICE_OBJECT::EDeviceRegisterInterrupt(void)
{
    if(!m_szConfigures[CID_NEED_INTERRUPT]) return;

    NDIS_STATUS    status;
    if((status=NdisMRegisterInterrupt(
        &m_InterruptHandle,
        m_pUpper->GetNdisHandle(),
        m_szConfigures[CID_IRQ_NUMBER],    // or say, irq vector
        m_szConfigures[CID_IRQ_LEVEL],    // irql level
        TRUE,        // request ISR
        (BOOLEAN)m_szConfigures[CID_IRQ_SHARED],        // shared interrupt
        (KINTERRUPT_MODE)m_szConfigures[CID_IRQ_GEN_TYPE])) != NDIS_STATUS_SUCCESS)
        THROW((ERR_STRING("Error in registering interrupt"),status));
}

请高人赐教, 特别是Paul,请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