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直流输入电压?需要用到12v,6v,3.3v三档电压

楼主(2009-12-24):
如何选择直流输入电压?需要用到12v,6v,3.3v三档电压
整个模块有几个是12v供电的,有几个是6v的,
单片机和液晶屏是3.3v
6v的是一个小电机,12v是一个磁力锁
现在想选用4节7号电池通过升压到12v,
6v转3.3v的有没有啥dcdc的模块
这样设计是否合理,还有,有没有交流220v直接转成6v的变压器,就是那种像手机充电器那样的。
谢谢解答!
变压器
充电器
液晶屏
如何

网友A:
建议楼主 去金升阳公司 ,选择一款ACDC 模块,这样就可以直接把220转换成12V 和3.3V
你的6V可以采用12V 通过一个DCDC 降压到6V即可。如果需要电流大,可以采用TPS5430,
如果电流小,可以去TI网站找个, 另外凌特的DCDC 也很不错,可以去看看
刚才说金升阳公司的ACDC 模块的网址:
http://www.mornsun.cn/cn/product_inf.aspx?typeID=17
上面还有对应的PDF ,楼主可以仔细看看、。

网友B:
陈Boss,高手啊,哈哈

网友C:
4个电池变换到3.3V,有很多IC可以使用,一类是模拟的,噪音低;一类是脉冲的,包括用电感的和用电容的,效率高,但纹波要差一些.

网友D:
4个电池变换到3.3V,有很多IC可以使用,一类是
线性
的,噪音低;一类是脉冲的,包括用电感的和用电容的,效率高,但纹波要差一些.

网友E:
稳压电路太多了AC\DC模块,有多种单路输出和多路输出的,如果觉得价格贵了,可以选种稳压芯片自己设计一个电路,不难的,这个技术已很成熟。

网友F:
电流多大?小功率直接线性稳压,电流大则DC-DC
另外,AC-DC模块很多,网上找找看吧,如果对隔离电压要求不高价格应该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