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请教】Windows下如何自动安装驱动程序

楼主:
Hi,
小弟目前做的项目需要在Windows下安装一个简单的USB驱动,驱动程序由第三方提供(没有经过MS认证),包含DLL、INF、SYS等等文件。
一般情况下,当即插即用设备连上PC后,如果PC中没有该设备的驱动,会弹出安装驱动的提示,用户根据提示来一步步安装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项目需要事先就把驱动安装到PC中去,也就是把安装驱动这件事放在安装软件(项目最终的发布软件)的过程中完成。那么应该怎么去安装驱动呢?
并且由于软件最终会运行在XP、VISTA和Windows7下面,那么这三个系统下的自动安装的过程有多大的区别呢?

PS:请教过一个高手,写个精简DOS程序即可,但还是没有弄清楚。正在看《Windows驱动开发技术详解》,由于不是写驱动,只是安装驱动,这本书中也没有找到可行的办法。

网友:
楼主关键是要实现你的设备的HID,我们采用一个带USB的单片机,开始也没实现免驱,后来市场需求,我们采用挂接在HID上,实现了免驱设计。即可以利用电脑的自带的USB的等驱动文件,自动识别我的设备。
oogle与百度下“免驱设计 HID”

一下几篇文章很不错,
http://www.dzsc.com/data/html/2009-7-21/77757.html
http://www.abc188.com/info/html/wangzhanyunying/jianzhanjingyan/20080417/67834.html
http://linux.chinaunix.net/techdoc/install/2008/03/14/983179.shtml

网友:
感谢楼上解答。
只是楼上提供的是关于libUSB的相关资料。
而且驱动程序已经有提供了,我需要安装这个驱动。

网友:
这个感觉向是把你的驱动 要加载到操作系统中,做到即插即用的,就跟我们使用U盘是一样的

楼主可以写个啥程序,把驱动加载到PC上,只要插上你的设备 就可以识别

这只是我的想法 具体这软件咋写 我也不会

网友:
我也想知道,好像没有见过类似的做法。

网友A:
回cfanlwn: 是的。因为用到了一个USB转串口的芯片,所以要安装下驱动,当然就像平常那样的,当硬件接上PC后,按照提示一步一步安装也可以。但是这样子一来是使得用户的使用变得麻烦,而且增加了安装过程的风险(比如说MS的数字认证问题)。所以现在要将驱动在安装程序的时候就安装上去。

就是不晓得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
你说让他自动获取,然后我们一步步安装,最后安装上也就是把一些信息放在WINDOWS下,然后在注册表中加写信息,楼主可以查查这些资料,看能不能写个批处理程序

网友:
回cfanlwn:

是不是大家都是通过批处理来做这件事的?因为我问了其他版块的高手,有人也这么说的。

有个高手提供了如下的批处理脚本:

echo 安装驱动
rundll32.exe setupapi.dll,InstallHinfSection DefaultInstall 128 %inf%
echo 安装完成

我没有写过批处理脚本,刚刚找了一篇批处理的文章正在屁颠屁颠的看。

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脚本么?

网友:
请教cfanlwn:

我刚刚试了一下。
批处理代码如下:
@echo off
echo 判断系统版本
set inf=D:\XP\DRIVER\CH341WDM.INF
echo 安装驱动
rundll32.exe setupapi.dll,InstallHinfSection DefaultInstall 128 %inf%
echo 安装完成

发现没有安装上去,请问是怎么一回事呢? 问题出在哪里了呢?

网友:
用DeviceTree查看了一下,确实没有安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cfanlwn: 是的。因为用到了一个USB转串口的芯片,所以要安装下驱动,当然就像平常那样的,当硬件接上PC后,按照提示一步一步安装也可以。但是这样子一来是使得用户的使用变得麻烦,而且增加了安装过程的风险(比如说MS的数字认证问题)。所以现在要将驱动在安装程序的时候就安装上去。

就是不晓得应该怎么做啊。。。

一般的USB转串口的芯片,都会由这个芯片厂家提供PC端的驱动,一般只要实现在PC上安装驱动,之后你随时插拔,系统就会自动识别你的设备。

我们用到很多USB转串口的转接线都是这样的,我们用CP2102做的一款产品也是这样,先人为安装驱动,之后就不用管了、

网友:
既然第三方已经提供了“包含DLL、INF、SYS等等文件。”

楼主是否可以百度或者google下,“如何生成exe可执行文件”。

我们当时做项目,就把这个DLL和一些系统文件,用专用的软件人为生成了一个exe,之后一点就自动运行。

网友:
回kyzf:
谢谢提示啊~~
因为这个驱动没有取得MS的认证,所以如果人工安装的话可能对那些警告提示感到头疼。

关于生成exe可执行文件,是个不错的方法,我现在看到有人用批处理程序就搞定了,所以就先按照那个方法先试了一下。。

没找到专业软件生成EXE文件,能提供一个下载的链接或者方法么?谢谢咯~~

另外,“把这个DLL和一些系统文件,用专用的软件人为生成了一个exe”,请问还需要哪些系统文件呢?最后生成的EXE可执行文件会不会很大啊??

网友:
为什么我按照系统提示来安装的时候  那个进度条显示的安装内容是DLL文件   而用批处理倒的时候 显示安装的内容是SYS文件

一般驱动程序不都是INF+VXD+SYS么?  我知道那个DLL文件里提供了一些操作数据流的接口。

不明白的是,安装驱动到底是要copy哪些内容到系统文件夹呢?

网友:
重新测试过了,DLL文件和SYS文件都已经COPY到了正确的系统文件夹下面。但是插上硬件的时候,系统还是会弹出安装驱动的提示。

是不是和注册表有关系呢?

我按照系统提示安装的驱动 和 通过批处理程序安装的驱动 所调用的INF文件时同一个文件啊。
按理说应该不会出现注册表的修改内容不一致的情况。

请教各位老大 ,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Windows DDK中有一个例子叫做BindView可以实现你的目的,不过如果没有数字证书,是一定会弹出提示“驱动可能不安全”的窗口的。前几天我刚把BindView中自动安装的代码分离了出来,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

网友:
回hzy_76:
BindView的实现原理是什么呢? 也是通过WDM加载的么?还是通过NT方式加载的(这个方法在《Windows驱动开发技术详解》第三章有附带的源代码)。

另外怎么联系你呢?

网友:
应该是WDM吧,我是用来安装我自己写的NDIS驱动的,已经调试通过。如果需要的话,留言给我,我可以把代码发给你。
驱动开发我也是初学者,有问题一起探讨!

网友:
回楼上: 给你留言了,指点我一下吧。

网友:
{
        if (punk)
        {
                punk->Release();

网友:
{
        INetCfg    *pnc;
        LPWSTR     lpsz

网友:
最近在给客户做一个类似于三星的DNW的工具,用到的驱动文件也是和DNW同样的,也需要考虑和楼主同样的问题,还不清楚怎么实现呢

网友:
回hzy_76:
非常感谢你提供源代码,我正在研究呢。
我看到你的安装驱动的核心步骤就是调用setupCopyOEMInf函数。
关于这个函数我还不是很了解其内部机制是什么?MSDN上说,这个函数就是将INF文件以及其相关的文件COPY到系统文件夹中去。
那么这个函数和InstallHinfSection有什么区别呢?我想用DOS批处理脚本来安装驱动,论坛上许多人建议过这样的方法。InstallHinfSection也是将INF文件及其相关文件COPY到系统文件夹下面,并修改注册表。(这一点我在系统文件夹和注册表都有监视过)。结果还是没有安装成功(硬件插上后还是会弹出提示)。

另外,我现在同时还在试验用InstallShield来做个exe的安装包。不知道哪位老大有InstallShield 12 的电子版教材啊?  能分享一下吗?  谢谢咯!

网友:
是的,复制安装文件是必要的步骤。修改注册表部分,BindView里边是用INetCfgClassSetup来做的,看起来是针对网络的,估计你用不着了。不过你可以沿这个思路看是否有类似的解决方案。

我原来也想过用InstallShield来做,它的帮助里边也提到过可以制作驱动安装程序,但没有进展,后来就去研究BindView代码了。

网友:
引用楼主 kisery008 的回复:
Hi,
小弟目前做的项目需要在Windows下安装一个简单的USB驱动,驱动程序由第三方提供(没有经过MS认证),包含DLL、INF、SYS等等文件。
一般情况下,当即插即用设备连上PC后,如果PC中没有该设备的驱动,会弹出安装驱动的提示,用户根据提示来一步步安装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项目需要事先就把驱动安装到PC中去,也就是把安装驱动这件事放在安装软件(项目最终的发布软件)的过程中完成。那么应该怎么去安装驱动呢?
并且由于软件最终会运行在XP、VISTA和Windows7下面,那么这三个系统下的自动安装的过程有多大的区别呢?

PS:请教过一个高手,写个精简DOS程序即可,但还是没有弄清楚。正在看《Windows驱动开发技术详解》,由于不是写驱动,只是安装驱动,这本书中也没有找到可行的办法。

嘿嘿,不好意思,刚看到你的留言。
1.现在这个项目需要事先就把驱动安装到PC中去,也就是把安装驱动这件事放在安装软件(项目最终的发布软件)的过程中完成。那么应该怎么去安装驱动呢?
我看了你的那个脚本,你把设备插在上边然后安装一下,试试看能不能成功,不过安装过程中肯定要提示的。装好之后换个口插入肯定也会提示。(因为你没有经过ms认证。)
一般安装驱动的程序都是使用setupapi或者difx这两套库通过自己的程序实现的。
2. 并且由于软件最终会运行在XP、VISTA和Windows7下面,那么这三个系统下的自动安装的过程有多大的区别呢?
如果没有经过ms认证的驱动的话,在64位操作系统和32位操作系统下是有区别的。区别就是64位下不能使用。^_^.32位下,都一样,使用正规的操作装上之后,第一次插入设备时,还是会提示安装,只是这时选择自动搜索可以自动装上去。而且在安装过程中会有未经过认证的提示。

网友:
如果使用InstallShield 12的话,这个工具里自带了安装驱动的接口,你只需要在里边点击几下,配置一下你驱动的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这个函数和InstallHinfSection有什么区别呢?我想用DOS批处理脚本来安装驱动,论坛上许多人建议过这样的方法。InstallHinfSection也是将INF文件及其相关文件COPY到系统文件夹下面,并修改注册表。(这一点我在系统文件夹和注册表都有监视过)。结果还是没有安装成功(硬件插上后还是会弹出提示)。

硬件插上后还是会弹出提示,这个情况是因为你的驱动程序没有经过签名,你可以找一台裸机,或者把你的机器上的驱动删干净试。和你的脚本程序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运行过程序或者脚本,在插入设备后提示安装驱动,这时你选择自动搜索,不能将驱动更新。如果运行过了,那就可以更新驱动了。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用InstallShield 做的包太大了, 换成Setup Factory在搞,可是研究了几天都还没搞定,用SetupCopyOEMInfA拷贝文件到INF文件夹,可是好像没有成功!不知道怎么回事?拷贝文件后还需要做些什么操作吗?
    在网上找了下,说要再去写注册表,可是不知道写啥?郁闷,
    关注中!!!

网友:
驱动的安装方式大至有二种:
1,在插上设备的时候进行安装,即使用函数UpdateDriverForPlugAndPlayDevice()。
2,在没有物理设备的时候安装,即通常所说的驱动预安装(SetupCopyOEMInf)。

需要注意的是:
1,SetupCopyOEMInf()只是生成一个oem*.inf文件和oem*.pnf文件到Windows\inf\文件夹中,
  即没有修改任何注册表,也没有复制文件。生成的pnf文件包含源文件路径信息,以便在真正
 插上设备的时候能够找到相应的sys等文件。
2,UpdateDriverForPlugAndPlayDevice()在没有插上设备的时候是会执行失败的。

Windows插上设备到找到合适的驱动的大致步骤是:
1,插上设备后Windows设备信息到硬件键[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下去寻找相应的项。

2,如果在Enum键下没有相应的信息,则Windows到预安装目录中去寻找相应的oem*.inf和oem*.pnf文件(oem*.inf和oem*.pnf只要前面的文件名相同就可以,故如果对二个同时改成相同的名字不会有什么影响).
如果进行了预安装,则可以在这里找到相应的inf和pnf文件。于是弹出发现新硬件对话框,点自动安装就可成功(这个对话框可以通过协助安装程序搞掉它)。安装时会弹出徽标论证的对话框(XP下可以通过改注册表的方式搞掉,Vista下暂没发现办法)

3,注册CoInstall的方法即修改以下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oDeviceInstallers],子键名为要注册CoInstall的GUID,值为dll的名字和函数名。

网友:
你的驱动目前打包完成没?

网友:
我的方法:

DPInst.exe是WDK中的一个实用工具,它可以自动搜索指定目录的inf文件,并安装相应设备的驱动程序。

MSDN中有关于DPInst.exe的详细资料: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790308.aspx
http://www.microsoft.com/china/whdc/driver/install/difxtools.mspx

下载地址:
http://www.microsoft.com/china/whdc/driver/install/DIFxtls.mspx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2105564e-1a9a-4bf4-8d74-ec5b52da3d00&displaylang=en

DPInst.exe支持命令行,它支持的参数可以使用DPInst.exe /?查看。

示例:
1.自动搜索C:\VGA目录下的INF文件并安装驱动程序:
DPInst.exe /PATH "C:\VGA" /F /Q /LM /A

2.自动搜索C:\目录下的INF文件并安装驱动程序:
DPInst.exe /PATH C:\ /LM

http://qingfengju.com/article.asp?id=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