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2440 display + mouse bug.

楼主:
在 2440 WinCE 5.0 下, 接上 mouse 時, 若按下 left button 一直不放並向右下拉時, 螢幕上會出現一個虛線邊的方框, 此時 button 不要放再繼續往左上拉回時, 螢幕會出現 cursor 移動的軌跡.

這個問題在 Samsung 2440 WinCE5, Freescale i.MX27, i.MX31 WinCE6 上都有, 但在 Marvell PXA270 WinCE6 就未曾出現, 看起來與 cursor 的 code 有關.

不知各位先進有沒有遇過, 尚祈不吝賜教.

网友:
可能是组件不同引起的,不一定和代码相关

网友:
我的2440不会啊。我给个BSP你试试。楼主看说话什么像港台的啊。欢迎高手。

在内地工作?

2440 5.0BSP下载地址http://d.download.eeworld.net/down/1115341/gooogleman

网友:
我得也不会,所以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我不接鼠标拖动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现象。触摸板也是的。鼠标和触摸板的原理都是一样的系统定制就是这样。这个有什么不好吗?windows系统好像都是这样子的吧。。。汗。

网友:
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 這個問題可能筆者沒描述清楚, 且該現像只有在使用 mouse 時才會發生,
1. 在螢幕上若 cursor 移至畫面的左上方, mouse 按下 right button, 會出現 popup menu, 若是該 menu 出現在 cursor 的右下方時, 該 menu 外框的左上角的黑線會有剛好 mouse cursor 的大小會不見.

2. 若按下 mouse left button 一直不放並向右下拉時, 螢幕上會出現一個虛線邊的方框隨著 cursor 移動, 此時 button 不要放再繼續往左上拉回時, 螢幕會留下 cursor 移動軌跡的殘影不會消除, 即便將 left button release 後, 方框會消失, 但該移動的軌跡 (亦可視為灰色的雜點) 會一直留在螢幕上.

這個問題我已解決, 其實主要是要更正 i.MX31 的 bug, 只是看到論壇上大部份是討論 samsung 的平台, 剛好 samsung 2440 的平台也有該現像, 所以才假借來詢問

該 bug 主要是該 bsp 的 WrappedEmulatedLine function 沒有 implement 完整的 cursor function 所致.

結帖了, 非常感謝 gooogleman 的熱心提供 BSP, 但筆者分數不足, 故無法下載, 真是遺憾, 不然或許能再快點解決.

Paul, Chao @ Tech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