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根据定时器的值求延时
lzj000008
lzj000008

网友A(2009-05-08):
根据定时器的值求延时
已知TH2,TL2中是工件转一圈的计时值,我要在工件上等距的采样128个点,那么采样两个点之间的间隔是不是就是由(TH2<<8+TL2)/128得到啊
定时器
延时

网友B:
你的定时器是什么模式呢?
如果不知道这个不太好弄
另外,不清楚LZ的大概是一个什么东西,但是缩小的东西算出来不太准
能不能换一种方式,以倍数来做
也就是,测两个点,然后扩展128次,
这样来弄的话,只要不小于单片机的最小反应时间,那应该比算总长然后除128来得准些

网友C:
工件转的慢你的方法还可以,工件转的快时就不行了,不如加一个编码器,8位(256点)的编码器不贵

网友D:
多谢,测两个点是不太可能,因为两个点之间地转角很难把握.我的硬件是现有的,没有编码器,转速不是很大,约为2.5转/分

网友E:
即使这样2.5转/分的速度也不是均匀的,128个点的误差可能会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