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的自测试编程

楼主(2010-05-12):
CAN的自测试编程
请问各位高手:
请问在编写CAN自测试程程序时需要设置
验收代码寄存器(ACR)和验收屏蔽寄存器(AMR)吗?
CAN自测试的程序流程是怎样的呢?都应该设置哪些寄存器呢?
编程
测试

网友A:
你用的什么?

网友B:
使用的是带can的mcu还是用的外扩的can驱动器?
型号?

网友C:
自测试有专门的寄存器设置。详见手册即可。也就是发送出来自己接受罢了。

网友D:
我用的是mcu+SJA1000+TJA1050

网友E:
ACR和AMR跟自测没什么关系吧,应该是Configure寄存器中有一个Loopback位,置上去以后就进入自发自收状态,理论上进入这个状态以后CAN controller就在数据链路层作了一个自发自收,在TX上监测不到信号.
至于ACR和AMR是过滤消息用的,ACR是特征字,AMR是对需要过滤哪些位进行配置
比如ACR 0x100
AMR 0x0ff
这样好像就是获得0x100-0x1ff地址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