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可以作为TCP/IP服务器吗?

楼主:
我要用两个2440通过Wi-Fi数据传输,是不是 要有一个服务器啊,WIN-CE可以做服务器吗?如何实现?
平时我都是用2440和PC机通过Wi-Fi数据传输的,PC作为服务器的

网友A:
你如果两个2440连上同一个路由的话,那肯定是可以用的,不需要服务器。
如果没有路由,那你的其中一个WIN-CE还得负责路由的功能,理论上WINCE作路由当然可以了,不过好像没听说谁用CE作路由器的操作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两个2440连上同一个路由的话,那肯定是可以用的,不需要服务器。
如果没有路由,那你的其中一个WIN-CE还得负责路由的功能,理论上WINCE作路由当然可以了,不过好像没听说谁用CE作路由器的操作系统的。
两个2440连接 不用服务器吗?那他们的端口号呢?两个都是客户端?

网友A:
你说第一种情况么?这时候就是一个小的局域网,点对点连接用socket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第一种情况么?这时候就是一个小的局域网,点对点连接用socket就可以了啊
恩,只要两个2440可以传送数据就可以,我用的WI-FI 中间有个无线路由器

网友:
那应该就没问题啊

网友: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以前实测过。

网友:
要用CS模式 一个做服务器 一个做客户端 问题已经解决,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