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串口给仪器发送ASCII码!

楼主:
如何通过串口给仪器发送ASCII码!有没有好的思路探讨一下。最好是用C语言编写,纠结中啊。

网友:
用串口调试工具发

网友:
WIN下有控件

网友:
粘贴一个别人的来,呵,不要介意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6693092.html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设置发送模式为二进制
'其它设置略

'构造数据:
Dim cmd() As Byte

Dim data As String
data = "*0100PGR" & vbCrLf

ReDim cmd(Len(data) - 1)

Dim i As Integer
For i = 0 To UBound(cmd)
cmd(i) = Asc(Mid(data, i + 1, 1))
Next

'发送
MSComm1.Output = cmd

这就是asc码的,windows里回车符是两个字符,如果用其它控制字符,就代替为data = "*0100PGR" & chr(控制字符asc码)

用的MSComm1.Output = Chr(42) & "0100" & "PGR" & Chr(13)也搞定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用个什么串口调试软件,把你想发的ASCII码写成一个文本文件,然后用串口调试软件向串口发TXT文件,我以前测试一个串口打印机就这样弄的
现在网上很多串口调试软件都支持文件传输的

网友:
也可以用PC自带的超级终端来发。。注意串口的相关属性。

网友:
谢谢大家。在计算机的串口发送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我的资源中有一个串口调试器(附源代码)你可以去下载一个来试一试,研究一下代码,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