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接收短信的问题

楼主(2009-02-15):
tc35接收短信的问题
为什么我用超级终端的时候向tc35能够出现 +CMTI: "SM",1 的提示;
但是我把tc35与单片机相连的时候就是进不了uart中断;
谁能帮忙说说短信接收的整个过程, 或给了例子……谢谢诶!
短信

网友A:
我用的是MC55,短信来了串口是不会自动接收信息的,GPRS模块一个完整的串口还有好几根控制线,我记得有一根是振铃控制线,短信来了也应该有类似的控制线,通过读取它的状态来判断是否有来电或者短信,然后在向串口发命令读取短息信息,具体你还是看看DATASHEET,西门子的硬件手册里面讲的都很清楚

网友B:
当有新的短消息到来时,需要TC35产生提示,使用指令“AT+CNMI”。该指令的完整语法如下:
AT+CNMI=[][,][,][,][,]
如果有新的短消息来到,则TC35将自动返回下列提示:
+CMTI: “SM”,
LZ能确定你用TC35与单片机相连时TC35有发送+CMTI: “SM”..的消息给单片机吗?
如果有的话改改串口驱动,没有的话用命令AT+CNMI=[][,][,][,][,]设置下短信通知。

网友C:
谢谢……各位的帮忙!这个问题解决了
“没有的话用命令AT+CNMI=[][,][,][,][,]设置下短信通知”
用了就有反应了。
真的感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