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和CE5的差异大吗?

楼主:
我没有CE经验,并且刚开始学CE6。
手里只有一本CE5的书。
感觉书和实际差别很大,当然现在还只是界面方面的(这个是入门嘛!),完全就是驴唇不对马嘴啊!
我该不该专门买个CE6的书呢?

网友:
区别还是很大的,但是熟悉了CE5,看CE6的话很快的

网友:
如果是界面,差别很小的

但是驱动结构变化比较大

网友:
有些区别,但是从CE5.0 到CE6.0 还是比较方便啊

另外有很多书籍和BOLG 都介绍了它们的区别,
楼主可以搜索下,或者买本书。

网友:
操作有点区别,呵呵,不过没有太大的区别。呵呵

网友:
CE6比CE5更加完善。控制了很多应用程序对内核API的直接访问。

网友:
多看帮助吧

在用API的时候,查MSDN

网友:
区别不是特别大,CE5转到CE6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
理论差别并不大 道理都是相通的 看看就能明白
操作上有些差别 需要熟悉下编译器的操作 但也太大难度

网友:
有winCE5.0的基础话升到winCE6.0是很快的.

网友:
差别还是有的,两者相差一代啊。

特别是wince的裁剪中的组件选择上差异还是很大的。

并且6.0版本的功能更加强大了,如果看着wince5.0的书,手里只有wince6.0 的平台确实有点

摸不着头脑,可否向找个wince5.0的平台,注册板本也可以,先期了解下。

网友:
Book is the best Teacher!
建议楼主去搞一个WinCE 6.0的书看看,这是最节省时间的方式。在网上搜Blog也比较好,缺点是比较浪费时间,还挺伤眼哦!其实,对于熟手来讲,WinCE5与WinCE6的差别不大,对于生手来讲,那上千差万别!

网友:
CE5和CE6你写应用程序差别不是很大,但是驱动程序差别挺大的。建议你找本Windows CE6.0的书看看。

网友:
CE6内存管理方式变了,允许的进程数多了,每个进程可用的虚拟地址也多了
驱动运行到内核态了

网友:
衣服是一样的  但是穿衣服的人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