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_MODULES_XXX 这类系统变量是在哪个文件里定义的?

楼主:
common.bib文件中CE_MODULES_XXX这类系统变量是在哪个文件里定义的,能否修改??

网友:
不知道
每次都是到catlog中看一下名字,然后到ceconfig.h中再和对一下是否build进去
也想知道

网友A:
没有 ceconfig.h 这个文件?

网友:
引用楼主 winamp123 的回复:
common.bib文件中CE_MODULES_XXX这类系统变量是在哪个文件里定义的,能否修改??
wince5.0 是在CEC文件控制的,wince6.0应该是相应的PBXML(嘿嘿,不知道是否写错了)文件。

引用 网友A:
没有 ceconfig.h 这个文件?

不是这个,这个是编译之后的环境变量表,表示选择了什么组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