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口引脚问题

楼主:
我写的程序在keil上仿真调试时候,
而p1的0位和1位还是1的时候,p1口下面的ins的0位和1位为什么变成0,
菜鸟不知道表达的清楚不?

网友:
在keil上任何仿真调试?ins是什么东西?p1和ins有什么关系。
楼主说的是什么东西。问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就是看I/Oport中port1框中两行值,p1上面一行,下面一行是ins

网友:
ins感觉像是IO读入的值

虽然你的输出为高

但是看看你的外电路有没有把它拉低?

网友:
说的好!感谢

网友A:
刚才看了书上一句话,ins是Pins,是状态显示可以根据需要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书上一句话,ins是Pins,是状态显示可以根据需要修改

没有和单片机联调?

网友:
是的,只在软件上调

网友:
怎么和单片机联调?
现在程序还有问题,能联调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和单片机联调?
现在程序还有问题,能联调不?

不行